[家电] 请教个问题,7135驱动两路led,如何设置切换开关?

楼主(2022-05-08):
捡到一个手提灯,就是前后各有一个灯那种,原来是阻容降压,铅酸蓄电,电阻限流。外形很可人,一顿操作猛如虎,改了充电和18650,加上保护板,灯珠也换了,这个限流电阻,不能留,决定用个7135驱动,电路很快搭好了,问题也来了,怎么使用一个7135,选择性的驱动两组灯,切换就是个单刀双掷开关。
两个7135,肯定好连接,我就是想,能不能用一个!

求大神指点,

我现在切换7135的负极输出端,也可以实现功能,但是7135一直通电,空载电流0.165ma,这个有点大,一个18650,容易放没电。

网友:
改用双刀开关……

网友:
再加一个总开关呗。

网友:
换个开关不就好了,双刀双掷

网友:
就用2个,时间精力都花了,还差这点。
封闭家中,刚改了个简易款三灯手电筒,原3节AA,改了4节18650,都不能讲价值。

网友:
加个触摸开关,加个管子。

网友A:
控制正极啊,然后两个肖特基二极管给到芯片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正极啊,然后两个肖特基二极管给到芯片正极

求图

网友A:
笔记本触摸板,也就只能画成这样了,电路是没问题的,用4148对电池电压要求会高一点,毕竟正常白光LED电压大概是3.4V左右,用4148的话电池电压低于4V可能就无法恒流,用低压降的肖特基的话就可以到3.6V

网友:
单刀三置开关适合你,也不贵。

楼主:
谢谢!原理理解,电池利用率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触摸板,也就只能画成这样了,电路是没问题的,用4148对电池电压要求会高一点,毕竟正常白光LED电压大 ...

是的,电池利用率也是个问题。后来计算了下,使用2000mah的电池,2000÷0.165÷24=505,能待机快两年,又不战备,又不是末日装备,可以接受。就这样了,7135一直通电,开关切换发光管负极。

网友:
增加的二极管是给芯片供电的,7135工作压电2.7-5.5伏,低压保护2.5伏,理论上二极管压降0.7伏,所以理论上供电电压最低可到3.2伏,实际应该能更低。

楼主:
可以用个低压降的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电池利用率也是个问题。后来计算了下,使用2000mah的电池,2000÷0.165÷24=505,能待机快两年,又 ...

加二极管给芯片供电并不会影响效率,毕竟芯片工作电流很小,而且换用不同的二极管还可以调整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可以测试一下,把电压控制在3.7V左右,这样当到达该电压时灯应该会闪烁,可以当成充电提示用,比较常规保护板保护时电池是处于过放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二极管给芯片供电并不会影响效率,毕竟芯片工作电流很小,而且换用不同的二极管还可以调整芯片的最低工作 ...

我想电池放电到3v附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电池放电到3v附近

好像3.7V到3V的容量很少的,没太大价值,而且3V已经是过放了,对电池损耗比较大

网友:
如果用一个还是加物理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