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电池容量和负载耗电电流,怎么估算续航时间

楼主(2022-05-08):
电池容量3000mah的台灯,正常点亮灯板电流0.9A。充满电能够用多久

网友:
灯板是多少XV0.9A    0.9X WH灯板电能 当X=5V 4.5WH
电池3.7v0.3A 11.1wh总电能 升压有消耗  10wh电池 电能
两小时就完了。

网友:
要用功率估算。电池能量估算是3AH*3.7v
灯板你要量一下工作电压,灯板功耗是 电压*0.9A
驱动电路有一定损耗,按90%效率算吧。
最后时间算式是 电池能量 除 灯板功耗 乘 0.9

网友:
0.9是驱动之前的还是灯珠的电流,灯珠3.0-3.3V左右吧,我觉得续航应该有3个小时

网友:
估计最多3小时

网友:
要看LED驱动板上有没有电感,有电感的驱动电路还要算效率。
没有电感的驱动电路就好算:容量(Ah)÷电流(A)=时间(H)

网友:
你充满循环一次看看时间,比计算的结果精准得多

网友:
我乱理解的,错了你别怪我。
使用时电流是0.9A,即900ma,那使用1小时(1h),是不是就是900mah,那使用使用3小时,不就是2700mah,要用掉3000mah,咋的也要3小时20分钟。

网友:
3/0.9x90%的效率不就是时间么

网友:
看看在这里能学习到什么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