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HP3563A动态信号分析仪拆机和维修,当年能值一套房!

楼主(2022-05-08):
最近收了一台带故障的HP3563A控制系统分析仪,开机面板灯亮,屏幕没有显示,看价格还在合理范围,打算收来赌一把,看看能否修复。到手的这台仪器很新,面板防尘罩还在,面板按键硬按键弹力十足,声音清脆,看样子没有用过多少次。

先介绍一下,这个仪器是惠普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产品,实际上是一台低频动态信号分析仪,带宽0-100K, 动态范围80dB,底噪-140dB,用来测试音频足够了,大部分功能和HP3562A一样,只是增加了数字处理。当年价格不菲,售价39000美刀,以当时那个年代的物价估计国内可以买一套房子。

拆开顶盖,左上一排板子是主板和各种系统处理单元,右上是输入通道和信号源,触发板。下面铝板覆盖的是独立的显示器单元。

这个角度看看各种板子

打开底盖,内部是占用面积很大的开关电源

开机运行,屏幕没有显示,但主板的指示灯显示已经进入系统了。估计是独立的显示部分有故障。还好惠普的资料比较齐全,搜索资料,找到服务手册研究一下电路图,先从显示部分的供电电路着手检查,发现电源+15V供电没有电压,对地短路状态,然而保险管并没有烧,应该是供电电路故障触发开关电源保护电路切断了电源供应。

依次检测+15V电路几个退耦电容,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检测运放的退耦电容,发现该电容短路。

损坏的是一个钽电容,因为手头没有这种电容,就用电解电容替换。

重新组装后开机,显示正常,系统正常。

顺便测量了一下LC网络的频响和机器底噪,看样子还不错。

网友:
恭喜高手捡漏成功

网友:
39000刀,电路看着很舒服

网友:
这是精密仪器,我是不敢动手

网友:
这东西算低频频谱仪吧,东西密密麻麻的,看的好难搞的样子,要是我就直接放弃了,应该没有出新品了吧

网友:
测试音频做音箱用的??

网友:
能搞好也是很厉害了  来 说出你的入手价格     又想骗我去撸尸1体鷄    虽然这个不会玩  之前撸不开机的半尸示波器就搞了好几台    当然也修好几台剩下的就被分尸了

网友:
好厉害 ,确实当年可以换套房啊

网友:
模块化的东西。质量不错

网友(2022-10-05):
板子真不赖,楼主技术厉害,,,,,,,,,,

网友:
音频的,好像没啥价值吧,随便一个好点的usb声卡应该就能做音频分析

网友:
真的厉害,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