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坛友们有用激光打印机的吗?机器一直发热怎么回事?

楼主(2022-05-08):
买了台二手的激光打印机三星的ml1676使用正常,但是机器顶面硒鼓那里那里一直发热,我知道打印的时候发热定影正常,但是打印完了过了一会了还是发热这样正常吗?不是应该休眠吗?

网友:
正常的呀,休眠?你不会拔插头啊!

网友:
热它的赛,只要不冒烟不炸就可以

网友:
不懂,看来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激光打印要预热的,你要是不常打的话还是拔插头好,只不过第一次打的时候会准备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而已

网友:
插上功率计测一下,一直加热不停的话,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一直加热不停的话,可能有问题了,可控硅穿了?

网友:
N年前从事办公设备的时候修过一台整个定影组件烧坏的东芝的复印机,热棍上的镀膜焦了,塑料件都变形了,温度保险常开,摔了几下也没用,唯独千瓦级的灯管没坏
整个定影换完测试正常,也不知道怎么坏的,估计是高负荷使用
休眠时间应该是可以设置的,去打印机属性里最后一页看看

网友:
刚开机预加热,或定影时加热正常,一直加热肯定不正常。

网友:
发热正常啊,是激光

网友:
插功率计上看开机半小时后如果不是休眠功率0.5W-1W的话,就要靠人工关电来休眠了。

网友:
如果是温控坏了,肯定是会烧焦的。

网友:
感觉是加热控制坏了,加热组件一直不能进入待机而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
你的机器的定影灯管有可能是110v的

网友:
三星的机器问题比较多,如果要二手的机器,最好是hp 兄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