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MB-FB50star301拆机维修

楼主(2022-05-08):
问题现象:
1、通电有时候面板LED不亮:更换电源线没用。
2、点开始启动煮饭或在过程中,显示EU,经查询,代码为主控通信接收异常报警.

2022.5.8  拆机,主芯片鑫汇科CHK LV1120。
1) 白色排线:
  显示板接口CN101 : 通电后,+18V、+5V电源正常(实际连接+5V,GND,UTX,URX)。18V给风扇及IGBT驱动电路供电
2) 黑色排线:
  上盖接口CN072: 上盖温度传感信号输入。
3)白色线管:
   如下图
   这个是什么鬼?

补充内容 (2022-5-13 21:32):
智能电饭煲,今天插电又没显示。 拆开后,什么没动,插电又有反应。
测量没有发现断路,不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
图1  那根白色的细管是干嘛的?

网友:
楼主这是个啥?

网友:
智能电饭煲

网友:
这个锅的发热效率比电热盘的高不少哦!

网友:
是电饭煲还是高压锅

网友A:
修好了吗?有时候不用向严重方向想,插头松了也会做成通信错误

楼主:
拆完了   然后装回去  暂时好用了

美的电饭煲

楼主:
你为什么这么多M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有时候不用向严重方向想,插头松了也会做成通信错误

没修,拆了后没发现问题,然后装回去了。
今天煮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1  那根白色的细管是干嘛的?

一白一黑,线盘护套。

网友B:
有可能是上盖温度传感信号输入那两条线欲断不断引起的,凡是翻盖的电饭煲、压力锅,只要上盖有温度传感器,那两条信号线最容易在上、下盖连接那个位置断开,因为厂家没有采用类似笔记本液晶屏连线的设计,只是简单的直接穿过上、下盖连接那个位置,打开、合上的次数多了,就会产生机械劳损,信号线里面的铜芯就会断开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良

网友:
电饭煲整体图片没有拍,第一反应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上盖温度传感信号输入那两条线欲断不断引起的,凡是翻盖的电饭煲、压力锅,只要上盖有温度传感器, ...

按照美的显示代码,EU是通信故障(主板MCU到显示板通信,白线),不是传感器线故障(上盖温度器到主板MCU,黑线)。

网友:
大概率是接触不良,螺丝刀轻敲线路板,找找有没有虚焊,电容有没有大肚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