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5iFIX』ATX电源拆机风扇改装桌面USB风扇

楼主(2022-05-08):
  2年前买的桌面USB风扇扇叶发脆拆烂了,刚好手上有2把不错的ATX拆机大口径12V风扇,找个升压板改了用小米充电宝供电很静音方便,风扇标称12伏,接可调电源试了下2种电压下表现,12.1V 0.135A=1.6335W 特别安静, 20.1V 0.223A=4.4823W 这时风扇风力很大,噪音也很大 ,没再试再高的电压,怕烧了 就调到12.18V用吧 静音为主 哈哈!

有M的老司机帮砸过来吧!之前搜索帖子被扣不少M币 现在还是负的 太苦逼了!

全文完~
有M的老司机帮砸过来吧!之前搜索帖子被扣不少M币 现在还是负的 太苦逼了!

网友:
改造的能用。。。

网友:
最好有再大点风扇,把外壳用电磨,加工成圆形匹配网罩。

网友:
66666同款万用表路过

网友:
电源盒 子不错

网友:
USB充电头不香吗

网友A:
用带PD输出口的充电宝或充电头,PD诱骗器接风扇,诱骗电压可高可低,9V-20V随意。完全不需要外部升压板

网友:
楼主的电源还带盖子,防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带PD输出口的充电宝或充电头,PD诱骗器接风扇,诱骗电压可高可低,9V-20V随意。完全不需要外部升压板 ...

那不是还得搭上一个PD头+诱骗器?用一个升压板就很通用了,是个USB口就能用,多好。

网友:
用这种风扇,风太散了吹不远吧。

网友:
风扇叶子材料比较差

网友:
改的真好,工整,看着挺舒服

网友:
我是用电池炉18V的风扇,拆下扇叶和电机芯,刚好装在原来电机的套里。用了升压板,风力还不错的,,缺点升压板发热太大,烫手,

网友:
利用闲置物品,废物利用,值得学习

网友:
这也行!风扇套娃,哈哈

网友:
太丑了,等有车上一个吧

网友:
怎么固定到风扇罩子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