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路由器电源怎么修?LEADER MU12-G120100-A2

楼主(2022-05-08):
后续:换了c6电容,竟然好用了!谢谢各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185-1-1.html

之前以为g300n挂了,结果在各位的指点下发现,真是电源坏了,空载12v,连上路由只有10v。

换个电源这个路由器还是工作正常,只是这个电源怎
么查病因?另外,有个400v的电容,被电了两次,有230v电压,怎么能简单放电?

网友A:
检查下输出电容看看

网友:
不折腾不舒服斯基,这东西几块钱一个

网友:
次级那两个电容测一下容量,如果换记得换高频低阻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输出电容看看

是不是这两个?看起来还可以,不知道体质怎样了。

网友:
大概率输出端电容坏了,不过这玩意修还不如换个新的

网友:
换。这种电源不贵,别折腾,风险还挺高的

网友:
前级是黑金刚后级是智宝换个后级湾湾的电容不咋地

网友:
可以用电阻,或者白炽灯放掉电容剩余高压。

网友B:
更换电容C6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电容C6试一下。

看起来确实C6嫌疑比较大。
建议先换个试试看

网友:
好几次也是摸到电容才想起来要放电

网友:
短路就能放电   用螺丝刀就行

网友:
用烙铁放电吧,直接短不好

网友:
热熔胶感觉不一样

网友:
现在设备元器件太密集,不太好修。带负载能力不行,查查电容吧

网友:
打了胶了,不值得修

网友:
我是直接导线连接电容两脚放电,啪

网友:
短路就能放电   用螺丝刀就行,我也觉得换C6嫌疑比较大。有输出,电压却小,(应该是前后电容)但是又被电,有可能转换的问题
建议先换个试试看

网友:
这个电源还不错,开关管够大,输入EMC回路完整,输出还串电感,基本完整的开关电源设计没啥阉割,修好比几块钱的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