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修两个石英手表

楼主(2022-05-08):
女儿手表这两天不走了
不知是机芯自己坏的,还是被磕碰后表内部零件打架或松旷了,反正我拆开后没看出来。
于是网上直接买了个机芯回来换。

昨天网上买的手表配件今天就到了,疫情下还能保证运货速度不容易
下面是全部配件。分别是:
1 日本原装美优达2015机芯,给女儿直接换机芯用的,12元。
2 表镜,27.5mm直径,1mm厚,矿物玻璃的,3元,准备给老婆的旧表换。如果买高端蓝宝石的要7元,那个破表不配!
3 国产天球的最高端氧化银AG4电池(日本和瑞士等国也有叫377或626的,叫法很乱),2元钱5个。修表摊买一个至少50元。
4 取针钳,6元一个,拔表针用的。
另外,快递邮费8元,一共31元,要是修不好,就买新的。

先修老婆几年前磕破的表,表镜玻璃碎了,扔家里很久了,这次搭快递的顺风车,顺便在店家买了表镜,平摊那8元邮费。
家里有专用的压盖器,想自己换表镜。

祸事了,压不进,仔细看大了一圈,昨天在家量表的上口是27.5mm左右直径,检查店家发的货也对。
今天再量表的上口是27.3mm直径,那实际应该买27.0mm,昨天量的不准,买错了。
老婆的表修不了,继续吃灰去吧,浪费老子3元钱!

====================================================
                                  下面修女儿的手表
====================================================

为了防灰,前天拆开后放在了防尘盒里保存等配件。

下面的红把机芯是新买的。
这个塑料红把是厂家提供给调表用的,店家还送了个正式的表把杆,不过用不上。

将表把取下,取出机芯

用买的专业取针钳把针拔下来。
以前没有取针钳,用两小螺丝刀撬,容易伤表盘

看下反面,机芯和表盘是用卡扣连接的,撬开就行。
红箭头处所指小凹印处,这里按压下,可取出表把,然后才能从表中取出机芯。

分离机芯和表盘,装备换上新机芯。

后面安装指针过程就略过了没拍照。
由于没有专业装针的工具,用的签字笔的笔芯按压装回的,还得是针管笔头芯,不然管子内径太大。
第一次把针搞歪了,拔下来又安装一次才搞好。
(要注意日历同步问题,用表把调时间到日历刚好跳换新日期状态后,再安装指针,要把指针装在12点状态,这样晚上零点左右能正常跳日历)
最后装好,手表正常了。

日本 美优达MIYOTA机芯,按理质量应可以的,没想到3年不到就坏了。
不知是它的个体问题,还是上体育课时磕撞导致的。

楼主:
个机芯拆下后,又走了,NND,真是蜡烛,不点不亮

网友:
机芯真便宜,比家用挂表的机芯都便宜

网友:
文章也收藏,谢谢!!
家里有个表,坏了很久了,看了楼主的文章,决定我也试一下是否可以这样子修理,

网友:
修手表是精细活儿,胆大、心细、视力好。。。’

网友:
建议在标题里说下手表品牌型号,方便其他坛友参考学习。

网友:
直接换心,省劲

网友:
老婆这么久不用表,不修了

网友A:
这种机芯是非常皮实的不走的可能是电池接触不良

网友B:
一开始可能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C:
这东西一般不坏

网友:
好手艺,这么精细的都能收拾

网友:
谢谢LZ的热心分享……

网友:
很好的经验总结!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芯是非常皮实的不走的可能是电池接触不良

机芯拆开重新组装了,把电池触点也清理了,没用。
还是时走时停。
最后买新机芯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可能是电池没有电了

我有万用表,电池电压当然量过,
也换过新电池,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一般不坏

可它就是坏了。

网友:
MIYOTA机芯,还有一种夹板是黄色的,不知道是不是渡的,还是铜的
这种机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线圈松动,与主板接触不良,也会不走时

线圈不良,换个线圈就好了,只是现在街头修表的少,都是不换零件,直接换机芯。以前很多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美优达就是西铁城

网友:
我都是用大拇指与食指指甲取表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