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DIY自制汽车钛酸锂电瓶

楼主(2022-05-08):
之前做过汽车铁锂电瓶,用到现在非常好用,抱着好奇的心态,又组了这套钛酸锂电瓶,原链接来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974-1-1.html,最近又折腾做了一组钛酸锂电瓶,纯属没事折腾,不考虑价格方面了,磷酸铁锂电瓶加这组钛酸锂电瓶,价格估计够换几个铅酸电瓶了,简单说一下制作过程吧

二手鱼购买的钛酸锂,跟卖家强调是汽车上使用的,一定要挑选好点靠谱的电池,6块钛酸锂连运费总价格是465元,等了半个月,卖家说出差了明天发,结果每次催发货,催了几次卖家都说明天发,但是次日又没发货,感觉卖家诚信有问题了,半个月后差点退款了才发出来,我也做了心理准备的,电池买回来也不好退货,胜算不大

收到之后外观还是比较旧的,可能库存长了,有块电池的泄压阀里还有两只虫子,外观上有一块电池轻微鼓包,购买的时候跟卖家确认过电池信息,卖家说电池不鼓包,鼓包我是不可能要的,生产日期是2020年,镍片他是代加工,无法按我要求增大或者打孔接螺柱加工,也罢买回来自己处理吧。

收到后外观看完了,外观都算比较旧的,电池正负极有几块是标错的,红的是负极,黑的是正极。卖家发货时已经用记号笔标注了,然后逐个测内阻和电压,5块电池内阻差不多,有一块鼓包的内阻大了将近4倍。

5块电池内阻0.5左右,只有这块电池轻微鼓包,内阻还大,基本心里确定没戏了,单独充电后,这块电池掉电比较快,跟卖家反应了情况,回答也在心理预算之中,卖家说正常的。。。。可以用就行了,扫描电池上的 二维码显示JXP24113115TLC  35AH E9A25/E9A25-0299,每块前面英文数字都一样,区别也就后面几个数字

打孔攻丝

M4螺丝

微鼓的电池用尺子量了一下,鼓起还挺多

继续组装,卖家的点焊不牢固,有锈迹了

这个是买的均衡板,还是之前那家买的,60元

先把镍片用16平方纯铜编织带焊接

焊接上后再用16平的纯铜编织带继续连接打孔攻丝的孔位

就是用了双重连接,连接好后测试充电,只能以内阻高的那个来算了,内阻高的1.8V开始充,到2.8V停止,其他电池还没充满,在2.4V样子

整组电池组测内阻在6.6毫欧

测放电容量大概整组电池组只能用15AH样子,满电状态,实际汽车使用不会满电的

买的电瓶盒子,外面挂的线是用来测单电池电压的,避免使用中超电压了

用陶瓷棉固定好,减震和保温隔热

正负极都用的两根8AWG硅胶线,套上绝缘管

硅胶固定螺丝,青稞纸绝缘

250A保险丝,硅胶固定,热缩管保护

装车之后测了启动电流177A,没有拍安装照片,万用表上面的接线排是电瓶内部接出来的,通着每块电池的正负极,以方便使用中测每块的电压,避免超压使用,接线排有护板,硅胶固定。安装后行驶半小时后,没熄火状态下测得电压13.6-13.65V,反冲电流基本没有了,也就说明稳定在这个电压了,比之前磷酸铁锂低了0.4V,按照这个最终电压之前测得的容量大约在7000-8000MAh,这个电瓶也就当7000-8000MAh来用,接下来会测试停车多久启动不了。到时候再来汇报一下情况吧。

网友A:
这电池鼓的那么大会爆的吧, 这制作价格也不便宜呀 看来小黄鱼还是摸不得。

网友B:
钛酸锂的性价比太太太低了很不划算。电池是木桶效应,整体性能取决于最差的那块电池。不应该把鼓包的电池用上。

网友C:
小黄鱼除非特别便宜我都不敢碰了, 除了信用极好的, 其他卖家完全没任何诚信可言

网友D:
现在钛酸锂电池太贵了,以前东芝未焊接的便宜的很

网友:
这卖家也太坑了,卖的也不便宜

网友:
是东芝的钛酸锂吗,是东莞卖家么,都是雷啊。

网友:
安慰楼主,咸鱼买电池一定要约定好内阻和是否鼓包,不符合要求的坚决退货,卖家负责运费

网友:
实际容量是7~8AH吗,那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
看到楼主说的不考虑价格问题,再看才8AH,确实不差钱,感觉鼓包电池最好还是不要用

网友:
不是说这钛酸锂能用10能年吗 两年就鼓包了 看样子锂电池都一样 搞不好就鼓包

网友:
自己用可以不用考虑成本,好用就行

网友:
偷偷高速你不如买成品 日产汽车上的东芝钛酸锂 12v10ah整体成品 300~400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多多考虑使用安全性,散热和内部填充固定胶等!

网友:
有点坑爹啊,都鼓包了。我买的是格力的,6串后内阻1.8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鼓的那么大会爆的吧, 这制作价格也不便宜呀 看来小黄鱼还是摸不得。 ...

可惜了这电池组,一块坏电池 坏了一整组电池,小黄鱼还是有翻车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钛酸锂的性价比太太太低了很不划算。电池是木桶效应,整体性能取决于最差的那块电池。不应该把鼓包的电池用 ...

鼓包电池不用的话要么重新买一块,可能还是翻车,或者只用5块电池,其他5块的一致性也不是很好,5块不敢用在车上,2.8*5=14V,汽车电压14.4V有超压危险,或者后期把坏的拿掉,5块使用,14V用在逆变器上容量还是可以的,钛酸锂循环次数多,还是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黄鱼除非特别便宜我都不敢碰了, 除了信用极好的, 其他卖家完全没任何诚信可言 ...

电池卖出后卖家基本不管了,各种问题都有的,有翻车风险,贵也不一定好的,就怕花了大价钱还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钛酸锂电池太贵了,以前东芝未焊接的便宜的很

我又重新买了33140银隆的钛酸锂,已经测试组装好,后续装车测试,后续发帖,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