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铝合金轮毂时间长了腐蚀漏气 终于修复好了

楼主(2022-05-08):
前段时间发现轮胎一直有很慢的漏气,找半天也没有发现扎钉子。去4s检查,是轮毂漏气,铝合金轮毂时间长了,里面有腐蚀,让更换轮毂,报价一千多,然后去外面找个修车店拆开车轮换了个位置,发现还是不行。今天去找了个店做轮毂翻新的,直接上机子,一圈用砂纸擦干净了。然后喷了清漆,做了动平衡。共150块。解决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以后各位要是遇到轮毂漏气的情况,就按这个方法解决感觉挺好的。

网友:
被狗尿滋的吧哈哈

网友A:
狗这玩意儿特恶心,见轮胎不滋一下好象都活不下一样,主人拿绳牵着也要撑着去滋。

网友:
缝缝补补又十年

网友:
看来不少人被狗坑过,一看到这就能想到狗

网友:
挺好,又省了几百块钱

网友:
不知我的钢轮毂怕不怕狗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狗这玩意儿特恶心,见轮胎不滋一下好象都活不下一样,主人拿绳牵着也要撑着去滋。 ...

畜生嘛,是这样的啦,坏说坏在铲死的竟然不阻止,绳牵着就站边上,假装没看见!生怕影响狗爹尿尿,实属可恨!

网友:
我上次也会轮毂边缘漏气,路边摊用角磨机用抛光轮给我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轮毂多少年了?钢轮毂是不是好些,我的车十几年了到还好

网友:
狗没有破坏财产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狗这玩意儿特恶心,见轮胎不滋一下好象都活不下一样,主人拿绳牵着也要撑着去滋。 ...

狗的主人可能也要滋一下的

网友:
用钢丝刷的角磨机抛光一下就行,方便快捷,你的轮毂有腐烂的说明里面的免补胎胶水不行

网友:
这是被狗尿经常滋腐蚀的.

网友:
我的车一周打一次气,快报废了,不想搞

网友:
狗尿腐蚀铝合金   那要多少狗尿才能腐蚀啊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样弄与得。

网友:
车子右后轮胎有点慢撒气,隔一个月后气压就比其它三个低上0.1Bar左右,估计也是这个原因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洗车时不要让洗车工往轮胎上乱刷他们自己配下的黑水水,腐蚀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