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没有皮带的台钻是如何调速的?能否不改变功率而改变转速吗

楼主(2022-05-09):
我们知道皮带台转调速是通过皮带转轮传动比来保持功率前提下改变转速 这种没有皮带结构直接连接电机的是如何做到调速的?只是改变功率吗?

网友A:
占空比呗
可控硅呗

网友:
类似220v可调速手电钻的开关,这个结构也像是把(外观像水钻)手电钻安装到台钻的架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呗
可控硅呗

具体怎么说 能实现不改变功率的前提下改变转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说 能实现不改变功率的前提下改变转速吗

这种都会改功率,想不改扭矩用变频器

网友:
你买个试试不就知道了,别整天在这问些有的没的,问了你又不买

网友B:
高级的用变频器,可以恒功率或恒转矩调速。

网友:
这都是改变功率

网友:
看侧面的碳刷盖,说明这是串激电机
开关旁边是调速器,既然是串激电机,肯定是可控硅调速了,低转速低功率,高转速高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的用变频器,可以恒功率或恒转矩调速。

图上这个会不会用你说的这种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这个会不会用你说的这种调速

想啥呢?变频器对应的是三相交流电动机,9楼都给你说这么明白了还看不懂吗?

一个水贴还有这么多人回复,我也真是服了,看来大家都被疫情封在家无聊了啊

网友C:
一看结构就是简化变形的交流手电钻(内部为齿轮减速、开关和可控硅变速分置)安装在了一个升降式支架上,只不过是由工厂生产线制造,外观好看而已。10公斤左右的整机重量,单薄的机身,加工一下文玩木器、电路板、塑料、铝板等软质材料或薄铁皮什么的估计还行,与楼主整天发帖询问、追求的稳定性及精度什么的应该相去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结构就是简化变形的交流手电钻(内部为齿轮减速、开关和可控硅变速分置)安装在了一个升降式支架上,只 ...

追求的多,但耐不住便宜啊,而且主要还是德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