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船容易下船难:组mesh能否解决华硕ac86u断流?

楼主(2022-05-09):
被骗或赌博,往往有这个心理:如果我不继续跟,那么前边的投入都浪费了。所以。。。

前边投入【点击】

抱怨华硕断流者,ac86u居多。当然,统计上幸存者偏差无意义,也许只因ac86u销量较大而已。

但是也有几款华硕,确定不会断流。尤其是懂网络的用户、在相同居住环境下,更换型号后的反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这里再次强调,他的经验和我一样,即主要问题在于信道选择,避开邻居,然后固定。基本可以解决。而非其他五花八门的设置组合。

但偶发断流依旧存在;所以1年后,他换成ax86u,信道啥的都默认(通常为auto),直接稳如狗。

所以我倾向于ac86u可能在2.4g硬件上存在设计问题。那些说完全解决的,也许只是没有感觉到偶发性断流而已。

我是通过网络摄像机的灯光/语言提示,才“经常发现”的。目前还在刷固件,细调设置,继续观察。但心里已经准备放弃。

不扔,只是准备再入一个非ac86的wifi6华硕,有线回程组mesh。一方面增强覆盖,另一方面也尝试wifi6;当然,再踩ac86u的坑其实也成,概率上不可能两台同时断流吧?

【请教】

1.摄像机等智能设备,肯定是自动接入信号强的路由(通常就是离得近那台)。那么如果该路由2.4G断流了,设备是立刻切换连接到另外一台路由,是吧?
2.然后,如果断流路由2.4G自动恢复了,那么mesh会比较两者信号强度,再切换回来,对吗?
3.所有mesh路由器的有线网口,是否都一样?即插即用,共同被主路由DHCP?

谢谢!

网友:
用过56u还是哪个型号,也是断流严重,找卖家换了一个也没解决,最后退货了事。后来查了下华硕好几个型号都有断流问题,至今不敢再买

网友:
解决不了,别折腾了

网友A:
1,断流,很多时候是wifi信号很好,但显示无网络。这个情况设备端未必会切换。
2.mesh切换也有阀值,信号差达不到,未必会切换。
3.能否组mesh ,看它们是否支持,跟网线口无关。DHCP未必是主路由分配。4.华硕ac86u,这个路由ap模式,断流会好一点吗?

网友:
mesh只会让你体验更多的断流,,,

网友B:
无线摄像头也是可以拉网线的

网友C:
感觉很多时候无线wifi设备不够智能,比如手机有时真的是很多个无线,但老是一直连接着之前那个信号都只有一格了的那个AP,除非你断开重新连接就会自动找附近信号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线摄像头也是可以拉网线的

楼主是用摄像头做观察是不是断流

网友:
华硕的不是可以刷梅林固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用摄像头做观察是不是断流

那不如找台笔记本连上WIFI,不停的PING网关呢

网友:
不能,你不能用一个不稳定功能,去解决另一个不稳定的功能

网友E:
断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根据我个人观察,它和无线网卡型号(客户端设备),路由器芯片组方案,软件设计都会有关联,华硕的一些型号在我个人看也确实断流的概率会高一些。

一般是设备连接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数据包无法发送和接收,但WIFI连接却又保持着没断开,这种情况断开重连大多能恢复,不确保下次何时再次发生,除非换硬件,否则从软件上很难解决这类问题,之前曾在MT7612/MT7615,BCM4366 两种芯片设备上都遇到过。后面换用高通方案的路由就没遇到了。

就你说的问题,断流发生的时候,客户端设备是不会主动断开重连的,所以也就无法切换了
正常情况AC+AP或者MESH,会根据AP信号强度自动判断就近接入。
MESH组网可以有线回程,用主路由的DHCP服务。

个人建议千兆以内的,换一套红米AX5/AX3000系列高通方案路由器MESH组网就行了.

网友:
没玩过,不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感觉很多时候无线wifi设备不够智能,比如手机有时真的是很多个无线,但老是一直连接着之前那个信号都只有一 ...

对,感觉就是手机脑袋秀逗了!死盯着一个路由器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感觉就是手机脑袋秀逗了!死盯着一个路由器连接!

这问题要WIFI7才能解决,同时连接多个A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根据我个人观察,它和无线网卡型号(客户端设备),路由器芯片组方案,软件设计都会有 ...

我是用网络摄像机观察的,因为摄像机是不断上传数据给服务器的,所以断流后,即可语言提示“摄像机断线”了;

此时,手机、笔记本等设备,若是连接2.4g的,图标显示并未断开,但无数据交换。

若长时间断流,去其他2.4G智能设备的app查看,先后显示“离线”。

通常而言,断流数秒或者数分钟后,会自动恢复。

如果不使用网络摄像机,偶发断流几乎不影响我的使用。比如你刚好想打开一个智能插座时偏偏断流的概率极低。

但摄像机的视频检测是通过服务器进行的,本来就不可靠。断流期间,就完全等于瞎了。所以网络摄像机对wifi稳定性要求其实挺高的。

根据大家分析,mesh只会更乱。那如果ac+ap呢:

ac86u做ac,关闭其2.4G,使得2.4设备只接入高通芯片的ap,可行否?

若可行,那mac过滤的设置是否只在ac即可,无须到ap上再设1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断流,很多时候是wifi信号很好,但显示无网络。这个情况设备端未必会切换。
2.mesh切换也有阀值,信号差 ...

谢谢指教

我就这一台,通过它pppoe拨号,桥接光猫。所以没有试过它当ap会怎样;

找出旧路由当ac(有个倒闭的极路由4,性能不咋滴,其余都是百兆路由),或者光猫改回路由模式,然后ac86u做ap,应该可以试,但稳定了又怎样?这种模式不是我喜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网络摄像机观察的,因为摄像机是不断上传数据给服务器的,所以断流后,即可语言提示“摄像机断线” ...

早期的视频传输协议对无线网络影响很大,甚至一个人看视频,其他用户都无法正常上网,后面802.11AC 5.8G出来后影响就小一些了。
WIFI5之前的设备无线传输都很依赖CPU,大流量传输也会很容易导致过载。
WIFI6之后速率再次提升,高通就单独采用NPU做无线加解密传输,不再依赖CPU处理,性能上也提升非常大。

既然有网络摄像机这种应用,还是考虑换个高通WIFI6方案的路由器靠谱一些。

AC+AP和Mesh都是用来解决无线覆盖和大量客户端接入需求用的,企业网用的多,成本非常高。家用一般只是2-3个简单做个MESH,满足下覆盖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我就这一台,通过它pppoe拨号,桥接光猫。所以没有试过它当ap会怎样;

路由当ap时,主要是测试它无线部分的稳定性是否跟路由模式时有关,因为当ap时,功能很少,尽量排除固件因素。若是当ap时,还是老断网,那硬件方面都可能有问题。那我建议卖了, 买其他牌子新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