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自组铁锂电池,需要内阻仪测试内阻,如何自制一个呢?

楼主(2022-05-09):
精度在0.00这样的,能达到成品表的水平的

我听说除了深圳量度标的,很多抄板的?

哪里有空白板呢?

网友:
买一个也就一百多别折腾了

网友:
坛子里有个简易的用555做成的板子,配合万用表使用,挺简单的,不过得有个555

网友:
原理就是对电池短暂大电流放电,检测放电前和放电中的电压差,除以电流就是内阻。
四线制夹头,粗线控制放电,细线检测电压变动。
用带ADC的单片机自制,比成品的省不了多少钱。

网友:
我折腾过自制内阻仪,结果买了100多元的配件回来搞,怎么也达不到目标,最后还是在小黄鱼淘了个1035+。

网友:
自制的只能做参考,没有精度。买成品吧!

网友:
自制的图个乐也就

网友:
曾经花了百十元购买了智育电池容量内阻检测仪,操作繁锁,检测时间太长,放着吃灰了。

网友A:
我i有个好多年前的内阻仪  记得150还多少买的  没有用几次   外接电池的一个5525孔  一次电池孔插错了  插到旁边一个可调电阻的孔了,,把那个可调电阻弄歪了   估计动了阻值感觉不准了。谁要50拿去玩  私信我回头下班回去拍照片

网友:
买个容量检测的充电器,就可以测内阻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i有个好多年前的内阻仪  记得150还多少买的  没有用几次   外接电池的一个5525孔  一次电池孔插错了  插 ...

最好能够上图看看

网友:
用两个数字万用表加几个电阻最简单省钱。

网友:
费用低的,只能定性分析,不能定量分析。如果要定量分析,不如购买一个,当然愿意自己动手折腾的,也是爱好者使然。

网友:
买一个吧。玩电池,必备。

网友:
还是买一个吧,自己作,如何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