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底盘护甲被撕裂,开车还是要躲开路面障碍

楼主(2022-05-09):
如图,地盘护甲被撕裂,开车还是要躲开路面障碍,也不知道被什么利器伤了,唉

网友A:
学车时老师说了,小坑不管,大坑闭眼就过去了

网友:
驾驶证是正规考出来的吗

网友:
这是排气系统的隔热装置?

网友:
这是隔音棉啊(容易进水受潮生锈),底盘装甲其实就像喷了一层黑色发泡剂,很薄(厚了反而不好,质量大易脱落)。主要作用防水防潮防锈,多多少少还能降低沙石碰撞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车时老师说了,小坑不管,大坑闭眼就过去了

额,过去了是全村吃席那种还是劫后余生那种

网友:
你以为这是坦克护甲啊

网友:
买瓶自喷漆喷喷,要不底下很快就生锈了

网友:
确实这应该是隔热棉,隔离排气管高温用的吧

网友:
被尖石头划过了,拉掉买几瓶地盘装甲自己喷

网友:
应该是隔热棉

网友:
底盘护甲也有很多种材质的一般铝合金的成本比较高。

网友:
排气隔热棉

网友:
开车不看路?还是开坦克。

网友:
我家是农村的,在农村浇地经常那些水管子要过马路,如果是马路就弄个大铁管子横路上然后两边培上土做个过道管子,以前使用的是两寸甚至一寸半的井管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后来都上了大泵弄的四寸的井管,水管子就更粗了,记得有一次过那个管子的时候就拖了底。

网友:
难道你以前不躲开路面障碍

网友:
这个排气管的隔热棉,如果真的刮到这里,你的排气管估计也撞到了,伤的不轻

网友:
这是排气管的隔热罩

网友:
挂到这个也是很蹊跷

网友:
看来底盘太低,换车,换一个底盘高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