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求大佬给个8266 arduino 通过IP地址获取位置信息的例程

楼主(2022-05-09):
想用8266做个时钟/天气预报,Arduino编程,想的是通过https://2022.ip138.com/这个网址直接查询到本机的所在位置,然后就能通过这个位置去查天气预报了。
无奈技术太差,一直不知道怎么做。尝试过通过修改其他例程来截取,失败了。所以想请大神帮忙写个例程。万分感谢

网友A:
很多天气网站都可以根据ip地址自动查位置返回天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天气网站都可以根据ip地址自动查位置返回天气

+1
许多天气api会自动返回

网友:
前一阵,发了一个C语言解析json的,里面就提到天气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天气网站都可以根据ip地址自动查位置返回天气

有哪些API?大神推荐个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许多天气api会自动返回

有好用的api推荐吗?

网友C:
百度 “Python 获取本机公网IP及城市名”  , 我在最后有提到 ip138 的 python 例子,至于arduino 也有json库,你看看例程移植下即可。json这个库绕不过,该啃就得去啃,吃现成在单片机这里没什么出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 “Python 获取本机公网IP及城市名”  , 我在最后有提到 ip138 的 python 例子,至于arduino 也有json ...

好的,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 “Python 获取本机公网IP及城市名”  , 我在最后有提到 ip138 的 python 例子,至于arduino 也有json ...

是不是这个https://blog.csdn.net/jiangge12/article/details/120500546
貌似最后的例子是ip33不是ip138.我需要定位到区县一级,试了很多网站/API,最后还是ip138最准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https://blog.csdn.net/jiangge12/article/details/120500546
貌似最后的例子是ip33不是ip138. ...

先别追求准确,你后面抓天气数据还会遇到问题。做完之后再来追求准确,毕竟IP不是直接=经纬度,最准确还是经纬度。而且几家平台相同经纬度数据还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用的api推荐吗?

唔 心知天气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别追求准确,你后面抓天气数据还会遇到问题。做完之后再来追求准确,毕竟IP不是直接=经纬度,最准确还 ...

那我倒是不需要GPS那种精度。至于天气数据……确实乱,不同品牌的手机在同一个屋檐下都能完全不一样的天气预报,感觉基本就是靠猜

网友:
来凑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