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德生收音机9700DX简单拆机

楼主(2022-05-09):
鱼上买了一台德生9700dx的收音机,收音正常,灵敏度也可以,本来想拆开改改电源,一看线路氧化严重,暂时先听着吧

网友:
线路板严重的氧化了

网友:
刷三防漆吗

网友:
现在广播感觉也没什么有意思的节目了

网友:
能听先听,不能听再分尸

网友:
这种板材比较差,烙铁焊久点焊盘就掉了。

网友:
洗一洗,更健康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A:
好奇,现在收音机还能听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现在收音机还能听什么

广东这边的电台音乐和资信都很多,我每天上下班、在家都听FM广播为主。

网友:
我有一个很老的德生收音机,还是晶体管的。就是调谐那根细绳断了,还不好换。

网友:
电池漏液把板子腐蚀了。

网友:
老牌子,收藏吧,现在没实用价值了

网友:
建议洗下板,这腐蚀容易扩散

网友:
这机优势是短波吧

网友:
成色有点差,收音机好久都不用了,只是偶尔在车上听听本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现在收音机还能听什么

广东这边收音机电台还是很多的,基本上可以听的有30多个,刷手机或是炒菜做饭,听下新闻或是音乐台,比手机的声音好听,且不容易没电

楼主:
对哦,刷层三防漆,也可以

楼主:
68元,以为捡到了,最后打开一看有内伤,好在功能是好的,看样子是打理过的,有个贴片料是新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