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戴尔90W电源适配器da90pm111

楼主(2022-05-09):
同事的戴尔90W电源适配器da90pm111,无输出。

大G夹把接缝都挤压一遍搞出裂口,木工F夹对角线挤压拉开。

电源包裹上下扣合的铝片屏蔽罩下方还衬一层黑色的绝缘塑料。

输入侧零火两脚无阻值,发现扼流圈外引脚松动。

扼流圈一侧引脚齐根断,分析应该是生产时没安装到底,后面使用中振动、摔落导致彻底断掉。

引脚有点余地打磨,切去些环氧板露出线头焊回去。

测试一下

打胶固定

网友:
我淘了个二手的也是这个断了,拆开焊上就好了...

网友:
去掉电感上的PCB,直接焊在电源板上,再打胶固定

网友:
楼主这壳怎么开的这么好,感觉用台钳这个也不好开,粘的太死了

网友:
看楼主的开壳办法,也有尝试的冲动。

网友:
你这胶量,是浸入了巧克力碗里了吧

网友:
这黑胶叫啥?防水吗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能用g夹这么拆,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吗?拆了以后装回去好装吗?

网友:
看到电源就觉得麻烦,又是超声波焊接,又是胶的。。

网友:
这开壳方式好啊,边缝整齐还比较省劲
这么快就找到问题,好幸运哦

网友:
灌胶处理,相当的奈斯!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下次换人维修 看见这黑色的一坨会不会陷入沉思

网友:
夹子不错,最好在外壳和转动位置那里垫一片塑料或者金属片隔开一下,避免把外壳弄花了

网友:
开壳的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开壳好,几乎无损

网友:
这个开壳方法好,原来碰到这种电源一直是用锡膏的刮刀插在缝里再用榔头敲的。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开壳技术一流

网友:
曾经拆过一个,费了不少力气。看来,如果经常拆这外壳的,还得买把G型钳。

网友:
几乎无损开壳是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