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PQ190剃须刀,换电池后恢复新生。

楼主(2022-05-09):
放置了很久,拿出来发现没电了,按要求冲了8小时,打开开关,转了一下就停了。拿下刀头,可以正常旋转,用手一挡就停了,估计是电池废了。

打开外壳,用万用表测量电池两侧电压,1.3V,心里犯嘀咕,难道电池是好的?
打开开关,还是一样的卡住不转,在这种状态下测量电池,0.3V,果然还是电池坏了,松一口气。
拿出之前买的倍量电池,这电池真的垃圾,充放几次后,快充就不识别了,只能用傻充。所以倍量电池放在这种小功率充电电路里面正好,反正也是傻充。
倍量电池没有镍片也没关系,其实不常用点焊的没必要买点焊机,将电池表面用锉刀打磨至磨砂,烙铁调到425度左右,直接上锡就好了,大概半秒钟就上去了。
拆下剃须刀原电池,装上新电池,开机,正常运转,刀头转的很有力。
OK,原路装回收工。

网友A:
又一起饿死系列,我的剃须刀也是这样,现在是长时间不用而且带电池的电器一个月充一下

网友B:
我买的是装电池款,磷酸铁锂配合占位筒,650mah单节一个月充一次电

也可以自己改装成并联的两节磷酸铁锂

网友C:
-般都是电池坏了引起的

网友D:
旧电池再利用,恭喜完美修复剃须刀内部挺整洁

网友E:
还是用干电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一起饿死系列,我的剃须刀也是这样,现在是长时间不用而且带电池的电器一个月充一下 ...

尽量买可换电池小电器好些,不用时取出电池。现在手机都学苹果不可更换电池,旧的不用也会过放。

网友F:
感觉还是镉镍电池好,镍氢的容易坏,特别是这个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起饿死系列,我的剃须刀也是这样,现在是长时间不用而且带电池的电器一个月充一下 ...

小物件太多了有时候理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装电池款,磷酸铁锂配合占位筒,650mah单节一个月充一次电

也可以自己改装成并联的两节磷酸铁锂

是pq206吗,我也有一个,锂电池加占位桶,转的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般都是电池坏了引起的

是的,镍氢不耐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旧电池再利用,恭喜完美修复剃须刀内部挺整洁

是的,我后来又买了一堆BPI电池,质量好了很多。倍量就留着做备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干电池好

我个人觉得最理想的是,内置可更换锂电池的剃须刀,14500规格的就行。只要拧开螺丝,直接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学习了~

不客气,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我原来是镍镉充电电池,后来换了镍氢电池也一样充电满了能停充。
1300mah的,换了快5年了吧,刚开始时能用15天,现在能用一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镉镍电池好,镍氢的容易坏,特别是这个牌子的

镍铬有记忆效应,镍氢省事儿点

网友:
这换倍量会不会过段时间又不行了,换就换个好的,我也是买了几节BPI的用来给这种小电器换电池用

网友:
还是换电池的好

网友:
镍氢的容易坏,镉镍电池好一些,就是有记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