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你们洗板水都怎么放啊,直接桶里用还是用酒精瓶

楼主(2022-05-09):
感觉酒精瓶没有密封的啊,100ml洗板水倒进去,几天不用就干了,如果放在桶里用,每次倒出来总是浪费许多,那么还有更好的方案没。

网友:
用专门的按压洗板水瓶就好了

网友:
买个喷雾瓶,马哥家用红包几角钱。

网友:
当然是整桶密封放,否则没怎么用就挥发没了。。。
平常使用喷雾瓶装一瓶就行

网友:
洗板水挥发很快。人吸入也影响健康,2楼说得对。

网友:
有带压紧针头的酒精瓶,自己再取个签字笔芯上的橡皮塞插在针头上就可以防止挥发泄漏了。

网友:
洗板水对塑料不知道有没有腐蚀作用,没有可以用塑料喷壶挺好。

网友:
我 用的那种塑料瓶  嘴是那种打针的头 很细 很少挥发的  用时拿出来挤点棉花或者无尘纸上用的  多还是放桶里 盖子拧紧

网友:
用眼镜清洗液的瓶子,记得贴个标签

网友:
找个小瓶分装一下,用完了再从桶里倒,用个漏斗,防止浪费,这样可以吗?

网友:
用ー个密封好ー点瓶子。

网友:
用专门放洗板水的按压瓶呀,淘宝买就行了

网友:
淘宝买的那个按压瓶挺好的啊,感觉没什么挥发,我一瓶用了好几个月了,还好好的,平时也没闻到什么味。
(不过买来时,里面的塑料管就裂开了,我自己用净水器上的管子自己换了)

网友:
怎么样都可以用

网友:
买个按压瓶,有那种带盖的

网友:
我用按压瓶,瓶身是塑料的,时间久了感觉变软,洗板水会腐蚀塑料吗?

网友:
用注射器,用多少抽多少就可以。

网友:
我都是整瓶拿出来用

网友:
我是小铁盖那种饮料玻璃瓶,都有挥发

网友:
我原来用的是这种按压式的酒精瓶,后来发现这种瓶适合职业维修人员,但并不适合电子爱好者。因为它确实取用方便,如果是搞维修的,取用很频繁,追求效率,那这种还可以。
可是这种按压瓶它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不密封,挥发太快了,装满一瓶,一个月没用几次就见底了。我尝试过内外瓶盖都用生料带缠住,妄图让它密封性好一点,可是不行,还是挥发得很快。考虑到我们爱好者使用得并不频繁,也不太需要讲求效率,但要追求省钱,更何况我们爱好者不一定有专门的工作室,有的还是在自己睡觉的房间里操作,洗板水挥发到空气中后很可能也会对人体有害。所以我买了下面这种瓶子,密封性很好,要用时打开瓶盖,用镊子夹块棉球怼进去吸一点出来擦就行,用完盖紧盖子,完全不挥发。唯一就是麻烦些,用前用后都要拧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