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逢连夜雨,后轮辐条又断了,看偶怎么修的!

楼主(2022-05-09):
植树节那天骑车的时候发现后轮有点甩,回家仔细看才发现后轮断了一根辐条,估计是骑车下路沿给拉断的,毕竟偶体重指数也过25了
还好这种编织的辐条不容易脱出来

帽子崩掉了,辐条位置都没变

拆下来

断裂的截面

测量一下长度,应该是26cm规格的

马老板家的辐条倒是便宜,但之前塔轮拆不下来,还差工具

算了,打算把断的位置弯成勾应急,反正网上也说断一两根没关系
先用大力钳掰,还不够

找来找去,用活动扳手垫底用一字螺丝刀来砸

成功砸出个勾

勾上去都还不容易

这头装好的样子

另一头还能够得住轮圈螺母位置,不然就白瞎了

重新调好轮圈,钩子还受得住力

不说满血复活,至少回血80%了

到现在骑了近俩月,期间一天还跑了一次89km,目前还没脱出,看来短期木有问题了
先这样将就,骑烂再换

网友A:
辐条不要上太紧啊,否则就是容易断的。

网友B:
错了,不要用这样的勾,这样的勾也像您讲的一样不方便往里面勾,看修车的老师傅他们是做成Z字的勾,直接插里面就好了,也能用

网友C:
一天蹬89KM的自行车,当心对男性身体不好。

网友:
还是买新的换掉吧免得不知什么时候落在路上就不好了

网友:
你可真能折腾。。。。。。。

网友:
临时应急还可以,长远计还是换根新的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辐条不要上太紧啊,否则就是容易断的。

没比较过,偶也就是在原车上调的,紧这侧就松另一侧,保持平均不变

网友:
修车的不是这样勾的,那个勾恰恰往相反的方向掰

网友:
这样搞不过是应急,修车师傅一般还要调盘,辐条力度改变后必须调节上下和左右的动态平衡。

网友:
Z字勾应该要好点,可以防掉。

网友:
我的永久山地后轮已经掉了两根了,一直都没有理他,反正车都已经破破烂烂的,也可能是我比较轻的原因吧。

网友:
使用辐条的自行车钢圈少一两根不碍事,而且还是碟刹,车圈晃一些不要紧。

网友:
断一根问题不大握钩挂上可行,最好一起换

网友:
长远计还是换根新的保险

网友:
一根,换新似乎要拆轴,这样虽说是应急,但做好了,也是可以的

网友:
辐条断一根好像问题不大,当然还是换新好

网友:
应急可以。我奇怪的是每天骑那么多,体重咋不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不要用这样的勾,这样的勾也像您讲的一样不方便往里面勾,看修车的老师傅他们是做成Z字的勾,直接插 ...

对呀,偶怎么没想到,用Z形可能还好加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天蹬89KM的自行车,当心对男性身体不好。

偶也只是周末才出去转一下,权作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