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X折腾』拆修蓝宝切换器LANBE LS-21US

楼主(2022-05-09):
『X折腾』拆修蓝宝切换器
具体操作很奇怪,切换器一边分别连接两台主机+USB,然后切换器输出连接一台显示器,和一套键鼠。实行切换功能,就是摁两下CTRL键,还有其他功能就不研究了。
机主说不能用了,按照机主的切换方法试了懵逼了半天,因为没接触过,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后来干脆作死,试试可不可以用短接jp3来类似重置功能?最后没想到居然成功了,省了200大洋。

网友:
就是两台电脑用一个显示器,对不

网友:
没用过这玩意,都是1台主机,几个显示器,或者多台主机,

网友:
不明白啥场所这样用

网友A:
被楼主说懵了,楼主是说本来双击ctrl就能切换两台主机,结果短接了JP3,双击ctrl变成切换指示灯?不切换主机了?

这种叫KVM吧,主要用在机房服务器维护,可以多台服务器共用一台显示器和一套键鼠。

网友:
这个切换器可以同时切换显示器和键鼠吗?

网友:
懵逼了半天,把蓝宝切换器按在地上摩擦,用终于发现了JP3,摩擦成功

网友:
用在机房服务器维护

网友:
学习长见识鸟。

网友:
kvm 么
字数字数

网友:
这东西,一般用不到

网友:
用不到这些产品,看看。

网友:
标准的国货,头回见拆解

网友:
没玩过这玩意,那两个芯片应该是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楼主说懵了,楼主是说本来双击ctrl就能切换两台主机,结果短接了JP3,双击ctrl变成切换指示灯?不切换主 ...

就是无法切换了,已经是故障了,短接jp3后就可以用了,考虑短接jp3类似于重置或者恢复一样。

网友:
买了一个绿联的,现在吃灰了

网友:
共用显示器的吧

网友:
办公桌小的有用,两台电脑一个内网一个外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楼主说懵了,楼主是说本来双击ctrl就能切换两台主机,结果短接了JP3,双击ctrl变成切换指示灯?不切换主 ...

也是,本来没懵,被楼主介绍的弄懵了~可能楼主被意外的成功激动得只会描述过程了~
这东西其实很有用,办公、家庭电脑均可连上自由切换电脑和手机投屏。前提是给手机加个type-c到vga或hdmi转换器,用键鼠在pc大屏上看手机,一点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