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手机充电器电源最高多少才不会伤害手机

楼主(2022-05-09):
原因:有时候为了方便,需要一根长的充电线,买了几根5米的。和一两根更长的。
使用发现,不少好多个充电器用短充电线没问题,用长充电线就不行,如5米的,有几个充电器可以,多数不行,但这些不行的改为1米充电线没问题。
用一个剪断的线测输出电压。不行的几个好像多数5.2或5.3,长线没问题的那两个好像到了5.7V。当然电压表可能不准。但高低不会是倒过来的差距。
手头还有15米的和8米的号称无损耗,价格挺高的数据线,结果不可以,插入瞬间充电,几秒后停止。

我觉得就是线路损耗问题。想做个电压稍微高点的弥补一下损耗,以搭配这几根长线,当然我也不需要只能快充,能用就行。设计多高的输出电压才能确保万一用短线直接把电压加在手机上不会损坏?比如6V?6.5V再高了肯定不敢

网友A:
楼主都是混这个论坛的人了,这种问题不应该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是混这个论坛的人了,这种问题不应该提出来,

混这个的都是高水平的吗?反正我不是。而且这个问题似乎很重要吧?

网友:
正常空载输出应该是5.3V比较合适,有一些充电器带线补功能,检测到输出电流,但是电流比额定小了会提升一点电压,正常不超过10%是没问题的,最好不要超过5.7V

网友:
4楼正解,找带线损补尝的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怕,电池带保护板的

网友:
低压就不能长线供电,解决办法就是就近220V取电了。

网友B:
一般认为支持快充协议的手机最高可达12V安全充电,这就说明只要充电电压在12V以内是可以的,超过5米的线,可以将电压提高到9-12V充电,但是线损会导致快充失效,但做普通充是可以的。

网友:
为什么不延长220V呢

网友C:
关键是看手机的协议

网友:
最好是延长220V电线,非要5V的话自制电线吧,延长10米就要加粗10倍截面

网友:
电流电阻与截面积有关,所以延长10米,加粗三倍就可以

网友:
电源处用12V变压器,手机端用12转5V。这也算高压传输。要不就220V直接过来。

网友:
线损补偿也是根据常规长度的线长来补偿的,不会补偿你十几米的线索。可以自己用个大功率电阻,在末端测试一下2A时候的线损,再在前端增加相应的电压,就是你的专用线损补偿了

网友:
按照中学物理,导线是有电阻的,线长的增加导致的电力损耗,有叫线损的;
一般,线长尽量控制在2米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认为支持快充协议的手机最高可达12V安全充电,这就说明只要充电电压在12V以内是可以的,超过5米的线, ...

可以吗,个人感觉快充的时候手机应该也切换了相应的模式,手机准备要5v的时候你给它怼上个12v直接挂了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认为支持快充协议的手机最高可达12V安全充电,这就说明只要充电电压在12V以内是可以的,超过5米的线, ...

很多朋友提了很多建议,但想想目的,就是需要低压供电。准备用几个低档的手机,先试试6V或6.5V,12V倒不至于。
不需要快充协议,能用1A电流慢充就好了

网友:
能用5米数据线也是人才了

网友:
自己做的线 0.75mm(平方)  的长3-4米长是不会有问题的, 做了几条都正常使用, 再长的成本太高就觉得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看手机的协议

针对快充的手机协议,如果失效变成慢充,只要能慢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