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高精度4A大电流被动均衡板 PCB量产版

楼主(2022-05-09):
量产版本,分享给坛友
hy IC决定均衡开启电压
一般用HYBB3a或者HYAB3a
一切从简,找不到大水泥电阻直接用6V摩托车灯泡都行 更直观
分两个版本,3S版本10*10cm以内(jlc免费范围),12s版本(有点大要花钱打样)
全部制版文件

网友:
发热量怎么样

楼主:
3.6*4=14.4W
4.2*4=16.8w
怕烫手就加风扇

我们是做成100多串放在机箱里面 用工业风扇散热的
一般diy  用6V20w的灯泡就行,4V的时候也有十几瓦功率

楼主:
客气,希望DIY电池的时候用得上,被动均衡精度比主动均衡高多了,关键这个具有成本优势,就是有点热量,处理好就行了,而且接线错了,一次也就烧一片,主动均衡接错了,整块板子就废了。电感、电容、变压器主动均衡我们这边都有,我们这边新版本出来后,老版本有机会就放出来供大家DIY参考之用。

楼主:
是的 最低4A均衡电流

网友(2022-08-31):
被动均衡消耗电池容量。

网友(2023-01-10):
被动均衡就是单独放电,

网友(2023-08-30):
加风扇好一些, 可以降压使用,12V的风扇可以用6~9,不会噪人。
充电一定要有检测电池温度的电路,安全同样重要。

网友:
其实可以在电阻上直接并风扇,电阻开始工作,风扇也工作,散热就解决了,而且不需要另外的控制电路

网友(2023-11-06):
这是电池用的吗

网友:
怎么防止充满电后所有电池同时放电,造成耗电过多?

网友:
有 6 串成品板卖吗 ?

网友:
支持画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