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继续维修TBR-115军用电台之失效的电容及缺陷的设计

楼主(2022-05-09):
前几天修好了一台因为电容击穿导致短路不能开机的TBR-115电台,参见这里:维修TBR-115超短波电台控制板故障

下面继续修理另一台故障的TBR-115,这个机器的故障比较有意思:
能开机,发射接收都正常,但是:
1、静噪间断失效 ,表现为无信号输入时喇叭会断断续续无规律的嘶嘶响
2、接收音质差 ,接收的信号如同受到干扰的AM广播,失真极其严重
3、经常发出突突突突的声音,就像吃多了黄豆红薯,发出连续排气的声音

开始修理,首先要判断故障点在哪。115电台分控制板和收发板,收发板上是高频电路,控制板上不仅有MCU,还有音频电路
因此,拆掉收发板,只给控制板通电,看看有没有问题果不其然,发现故障依然存在,因此,故障点初步锁定在控制板上

排查控制板,控制板上集成了繁琐的音频处理电路
对于收信工况来说,高频板送来一个解出的音频信号,然后控制板负责处理,放大

从低放查起,TBR-115电台的低放电路,采用的是SL6310,这是一颗最大500mW输出的音频放大电路,这里实际用的是FL6310,大概是国产的?

经过分析电路,故障3很像是功放在自激,小时候组装收音机就知道,如果电池旧了内阻大,收音机经常会发出“卜卜卜卜”的声音
于是按这个思路去排查,对于这种动态故障,查静态电路不一定能查出,先看电路图
这里的设计很有意思,10V的电源经过一个9013组成的电子滤波电路后供给SL6310
但是,作为低放电路来说,对电源要求应该是很高的,可是这里的退耦电容容量却很小
只有4.7uF和1uF,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了呢?

看看DataSheet,手册里要求电源退耦电容是100uF

先换了再说
拆掉原来的钽电容,C439原来是4.7uF的,换成47uF
C441和C442分别是1uF和47uF的,都换成了100uF的

拆下的电容用表测量一下
果然,原4.7uF的电容,实际容量只有1uF不到

上电试机,惊喜的发现不仅故障3消失了,故障1也没有了
而故障2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如果声音大,仍然会有破音感

那就继续排查吧,本来想着是不是前面的音频处理电路有问题。不料发现奇怪的设计:在10V电源到低放电路之间,串联了一个51Ω的电阻,这就有点意思了,本身低放电路就有个电子滤波电路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R来做RC滤波呢?而且对于一个耗电较大的负载来说,51Ω的滤波电阻,也太大了吧?
设想一下,供电电压是10V,低放电路,有音频输出的时候电流至少几十甚至一百多毫安。如果是100mA,51Ω电阻上压降就得有5V了,而且,经过RC滤波的电源还有一路去了前级音频信号处理电路,遇到这样一个内阻巨大的电源,不仅后级工作不好,连带着还会影响前级,那音频功放能工作的好才怪。

再看看这铜箔走线,电流大的走线,居然是0.5mm宽度的,别的地方设计是尽可能减少电源内阻,这里是死命增加内阻,真不知道这设计师画板的时候是怎么想的,TBR-115这个电台,用料什么的都不错,PCB的布线实在不怎么样。

既然发现问题,尝试改进一下吧
首先,既然设计了滤波电路,说明这里还是有这个需求的,那如何解决减少内阻又抗干扰的问题呢?

解决方案如下:用磁珠代替电阻。找了一颗0805封装的磁珠替换掉原来的51Ω电阻

再次试机,天线输入测试信号,效果立竿见影,全部故障消失,维修成功。

总结:
3个故障,其实都是一个原因引起。先说故障1和故障2,看似静噪失效,实际是低放自激,人家静噪门是一直关着的,没有信号功放电流小,所以自激也是断断续续。
再说故障3,归根结底还是供电内阻过大,既影响功放,又影响前级,这算是设计缺陷。之所以先前没有表现出来。
因为115电台原设计是用耳机收听的,耳机功率小,因此影响不明显,而我试机用的是喇叭,阻抗低耗电大,音量一开大就把这个问题显出来了。
毕竟是近20年的机器了,电容失效,也在情理之中,军机不像民品,对元件选用还是有要求的(虽然不知道是否合理),结合实际考虑,毕竟47uF、100uF的固体钽电容体积不小,20年前估计这种小体积的电解电容也不好找,估计就算有也不能用,所以为了体积也只好缩小容量使用了,但是,对于布线设计,着实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配套的特种电源:退役营连排电台智能化充电机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8051-1-1.html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卖多少钱一个 啊,那么多的黄豆豆

网友:
看起来真漂亮

网友:
这牌子电容真是一言难尽

网友:
维修是很费脑力的,还要有知识有经验。家里电器坏了,有时修不好,要放一段时间,转变思路再修

目前还好,电视微波炉电磁炉都坏过,都修好了,几台电视坏过都不止一次,其他小家电不算

网友:
别指望军品会用多少年,到期就更换发新的。

网友:
这种维修精神值得点赞

网友:
分析到位 思路清晰

网友:
维修思路原理都很清晰,高手。钽电容爆了常见,容值变小倒是没见过。

网友:
以前的电路设计,很多低级错误。那个年代能设计出来就是高手了。

网友:
电路分析的条理清晰,头头是道啊

网友:
你这是爱好,还是专业维修

网友:
好复杂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卖多少钱一个 啊,那么多的黄豆豆

还好吧,这是固态钽电容,一般几毛到1块多一个。要是液态钽电容,那就贵了去了。
但是,作为军品的整机,那就......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分析到位 思路清晰  厉害

网友:
高手,会电路分析

网友:
磁珠对于低频没什么作用, 把电阻改小点可能好些

网友:
好多黄豆!够炸一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