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TA3000四串主动均衡 量产电路制版文件

楼主(2022-05-09):
ETA3000主动均衡
量产电路制版文件
级间转移能量均衡精度0.03
左右,电流不大于1.5A
设置800ma可以不用加散热板

网友A:
不知道均衡完毕后头尾压差会有多少呢

网友B:
这种适合于小容量电池,希望能发布些大容量电池的主动均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适合于小容量电池,希望能发布些大容量电池的主动均衡板

10A的等效并联电容均衡,20A的隔离变压器恒流恒压均衡,还有8A的非隔离buck-boost现在还不适合放出来,明年升级换代了再说。
大电流4A8A12A的看我其它帖子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20A的隔离变压器恒流恒压均衡”

网友C:
来个单面铝基板  https://oshwhub.com/muyan2020/eta3000-li-dian-chi-zhu-dong-jun-heng2a-v2
建议立创开源获得分享比较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均衡完毕后头尾压差会有多少呢

这芯片,2串电池为一组,4串就是12为一组,34为一组,组与组之间差0.1V,串的越多差的电压越高,并且网上有测试要加tvs,不然容易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2串电池为一组,4串就是12为一组,34为一组,组与组之间差0.1V,串的越多差的电压越高,并且网上 ...

加个10u电容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个单面铝基板  https://oshwhub.com/muyan2020/eta3000-li-dian-chi-zhu-dong-jun-heng2a-v2
建议立创开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个单面铝基板  https://oshwhub.com/muyan2020/eta3000-li-dian-chi-zhu-dong-jun-heng2a-v2
建议立创开 ...

led位置并在10nf上容易烧管,限流后并接在功率器件电感上就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d位置并在10nf上容易烧管,限流后并接在功率器件电感上就没事

感谢分享,烧管是因为这个原因?后面我加了TVS和肖特基之后24小时运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烧管是因为这个原因?后面我加了TVS和肖特基之后24小时运行没问题
...

看下内部结构图,那个电容上就不能并什么东西,LED还是个极性的器件,相反在电感上没事,本来就是功率器件,那点微弱的单向电流对它的影响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烧管是因为这个原因?后面我加了TVS和肖特基之后24小时运行没问题
...

加100uf电容一样的效果,还多了个换能中继元器件

网友(2022-08-31):
纯硬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