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PS2251-07,Hynix(海力士) H27QDG8M2B [TLC-16K]的固件。

楼主(2022-05-09):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96mA

USB设备ID: VID = 13FE PID = 5500

设备供应商: Phison
 设备名称: 2307 FW SORTING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型号: 2307 PRAM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7(PS2307) - F/W 01.00.10 [2018-01-23]
闪存识别码:  AD3A18030050 - Hynix(海力士) H27QDG8M2B [TLC-16K]
U盘信息如上,使用量产工具能该识别。MP总是暴红,STTOOL_V381_02低格成功,但高格也暴红。
有办法的朋友分享下,感谢感谢。

网友A:
up307主控吗,群联的暂时没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307主控吗,群联的暂时没泄露

现在只有量产工具能识别,有办法修复不。

网友:
目前群联量产工具能找到的最新的好像也只是MPALL v5.13.0C,似乎这个是MPALL v5.35以上版本,海力士TLC的固件也好像没有。

网友(2024-03-28):
请问量产成功了吗

网友:
我的也一样。量产工具下短接可认设备,一旦进设定,保存后,量产工具软件变浅显示未响应!换了好几个量产版本均是这样,看来是要彻底废了!!!

网友:
我的也一样的找不到合适的工具,优盘是金士顿DTSE9G2,铁壳壳的
不知道楼主的成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