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老式排插上的开关

楼主(2022-05-09):
太太老了,坏了,*宝上没有,不知道叫什么名称,换一个太麻烦,弹不起来,没有修好,

网友:
这个不应该弹起来的,这个是过载保护器,温度一高自动跳开,需要手动复位。

楼主:
谢,也怀疑是双金属片了

楼主:
现在的插座上都没有了

网友:
有动手能力好。

网友A:
看起来不像是断路开关

网友:
多少年没见过有这种开关的插排了。

网友:
好像是一个热保护器。

网友:
有时候机械结构越简单的东西越少出问题,战场上枪

网友:
看起来这个开关金属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是可复位热敏保险~

网友:
这是过载保险

网友:
这个是过载保护

网友:
航嘉线板上有这种过载保护器,双金属片电流大了发热,那玻纤绝缘片在弹簧的作用下隔在两触点间,实现断开电路。排除过载原因后再手动按下按钮重新让两触点导通,从而达到手动复位。

网友:
楼主的应该不是坏了,它平时的状态本来就是弹不起来的,看起来像坏的感觉,只有在过载时它才保护性的弹起来。

网友:
现在的插排都取消了,拆了吧,直接短接

网友:
这就是个常闭的双金属片开关,过流保护用的

网友:
使用过载保护的排插,现在已经绝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像是断路开关

过载发热双金属片弯曲分离断电,弹簧把绝缘片推到触电之间,防止自动复位。需人为按下按钮才可以再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