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2 nw167 0坏块极品

楼主(2022-05-09):
究极极品,速度也不赖容量小了点可以送朋友当传文件用的而且4k大于1

网友A:
坏块儿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儿在哪儿?

没有原厂坏块就

楼主:
容量8g m62b制程应该是超极品

网友B:
0坏块啊!牛B!多少米一个??

网友C:
单颗容量4G还是有点小,不过0坏块,还有一点点的4K速度咦

楼主:
引用 网友B:
0坏块啊!牛B!多少米一个??

买的时候5元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颗容量4G还是有点小,不过0坏块,还有一点点的4K速度咦

我问过那家老板,这个应该是一直放着没用的机器恒温拆下来的,

网友:
这个比较少见吧, 极品了

网友:
是的,我也是前一段在闲鱼上入手NW167十多个配IS902很不错全是0坏点,用在软路由上,只是似温度高了点。

网友:
jcnd,hcnd都有很多0坏块的,我都贴在3257和3267上用

网友:
容量太小了,不知道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