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SID超人860剃须刀,改为无限续航,再也不用担心电池坏了。

楼主(2022-05-09):
超人的古早剃须刀,刀网比主流的飞利浦和国产飞科一类的刀网小一圈,所以无法通用。
尝试给它通220V充电,充了一会儿就灭灯了,再充无反应,估计电池报废了。
拆开一看,电池漏液,把开关弹片都腐蚀断了,还不是标准的5号或者7号,不高兴换了。直接拆除主板,typc直接连电机。
动力强劲的一匹,升级变身为无限续航。

网友A:
变为带线操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为带线操作了吗

没错,有手机充电器就能用,随插随用

网友:
前天修了个飞利浦的,是电机不行,用手拨一下才会转,换了电机才好

网友B:
这样开关没用了啊

网友C:
卖电池的不高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开关没用了啊

是的,插线就当开关吧,哈哈

网友D:
电机碳刷也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电池的不高兴了

有得有失,只能当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碳刷也是硬伤

嗯嗯,低端的没办法,用到坏也够本了

网友E:
做个AC转DC,再换无刷电机。

网友:
所以……把电池换成充电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低端的没办法,用到坏也够本了

我的超人单刀头剃须刀刚刚换了碳刷,从别的电机上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AC转DC,再换无刷电机。

成本有点高啊,这个剃须刀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超人单刀头剃须刀刚刚换了碳刷,从别的电机上拆的

牛啊,碳刷好换吗

网友F:
可以自己用铜片做两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自己用铜片做两碳刷

牛啊

网友:
我的改成一节18650  一年充电3次    用了十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低端的没办法,用到坏也够本了

绝对够本了

网友:
怎么也得串几个4007二极管吧,2.4V的电机,你给 上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