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CE表这样,02-SM58XT-8B_REV 1.0请教这板子怎么跳线?

楼主(2022-05-09):
CE表这样,请教这板子怎么跳线?

网友A(2022-09-01):
反面那四个跳线看圆圈左边,比较抽象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明白

搭车问问这个板子的toggle跳线在哪

网友:
同问,同板子8贴4ce怎么跳?

网友:
要是有跳线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面那四个跳线看圆圈左边,比较抽象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明白

搭车问问这个板子的toggle跳线在哪

没办法的话就拆主控测B3连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