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6TB专用硬盘盘怎么用到台式机上?

楼主(2022-05-09):
朋友给了块全新的6T专用盘。启动时能显示这个在硬盘,但在台式机PE系统或win系统里都不认,难道就变废盘了!

网友:
最后一图,左上竖排第二个图标打开,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新盘你不分区系统怎么会有盘符?

网友:
应该不是没分区的原因吧 毕竟会用PE的 一般都会分区还有做系统吧

网友:
试一下PE工具箱里面的DOS工具,不要进PE,在PE前的DOS工具箱里面,去找找分区工具。

网友:
新盘要在硬盘管理软件里面做分区啊

网友:
diskpart,分分钟搞定,这个监控录像机的文件系统和windows不兼容的,所以看不到分区吧。

网友:
新硬盘要建新的分区windows系统才能识别,如果是专门存储数据,直接创建一个逻辑区就可以了。用PE启动盘打开PE桌面上的DG软件对硬盘创建分区,最好是MBR格式,兼容性强!

网友:
能不能识别不是从我的电脑盘符这里看的,应该从设备管理或者磁盘管理里看有没有这个硬盘。按理说都会用PE了,应该也会分区之类的吧

网友:
理论上会用pe都会操作了吧,只要bios能认出硬盘就可以分区用来,你这个是新硬盘没分区或者分区了监控主机专用的格式,删了再分区就好了

网友:
全新的硬盘需要分区,放在硬盘录像机上新的也需要分区,可能格式不一样,在电脑上没有试过,最近搞过点歌机的硬盘,再电脑上能看到盘符,但是打不开,提示需要重新格式化,

网友:
重新分区下

网友:
重新初始化一下这个盘应该没啥问题,或者磁盘管理器里面看看是不是脱机,如果是的话,联机后给分个盘符,或者重新分一下区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但分区我试过了。设置分区后就显示“格式化失败”下图: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还得大家支招,分区我试过了。设置分区后就显示“格式化失败”下图:

网友:
2T以上硬盘需要Win7以上才能支持,并且需要GPT分区。

网友:
叠瓦盘,鉴定完毕

网友:
目测 GPT的问题

网友:
这么多网友一个确切的答案都没...我来说吧,lz这块盘是专用盘,只能兼容海康较新的录像机,其他电脑nas都用不了的,属于硬件级加密
这也是为什么黄鱼上这种专用盘价格超低的原因

网友:
这么恶心的么,那是不是只能通过刷固件或者换电路板才能正常使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