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苹果工程师指导下成功修复松下老古董笔记本CF-T7 黑屏电路故障

楼主(2022-05-09):
本人电子爱好者,垃圾佬,手残党,尤其喜欢修复垃圾,修复过一些垃圾,也整残了更多的垃圾,使之成为真正的垃圾。

去年在黄鱼50大米收了一个松下的CF-T7老古董笔记本,可以触发,但是黑屏无显示。
一直没时间搞,拆了没找到故障,于是摊在工作台下。
最近清理库存,准备搞好了装起来,搞不好就拆件扔了。

言归正传,可以出发,那触发条件不用看了,直接看各大电压,发现缺CPU电压。

CPU供电是intersil的ISL6261,粗看各个电压VCCP、VIN啥的都正常,只有DPRSTP#只有0.58v,感觉不是很正常。

这里走了很大弯路,试着断开,飞线到3.3v,都没什么luan用。

找不到T7的图纸,只找到了Y7的,感觉差不多,就是驱动管只有一对,Y7是2对。

看着这些PGD_IN啥的条件都满足,但是soft启动端只有0.2v左右的抖动,马上就归零了。

想着会不会是保护了,滤波电容不良啥的原因,那就是秒杀了,但是这机器不是NEC大电容,而且看负载波形,只是在0.3v左右抖动了一下,不像是滤波不良。

断开上图的电感,发现MOS管的G端有1ms的波形。
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保护了。这个时候SOFT也有充电到2v的动作,说明芯片正常工作。

看看驱动管的波形,在这1ms内,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分析保护了,根据spec,有3种,过流(又分为总过流和duty cycle内过流)、过压、欠压。

根据上图推测,UV或者LV会持续1ms,和波形匹配。实测电感的电压峰值为16V(VIN直接过来的),当然是过压,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滤波。
但是说明芯片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再接上电感和后级,此时G极只有一个约几微秒的高电平,就归零了。
这个时候就感觉是过流保护了,量下CPU负载,7欧姆也还正常。
拆下测了上下管感觉都没什么异常,那些什么反馈的参数我就搞得不是特别清楚。。

突然想到大学同寝室的兄弟在美帝苹果搞模拟电路,于是给他留了个言问及这个ISL6261的工作情况。
这厮晚上就答复说Intersil的片子找他就找对人了,他在intersil做过应用工程师。

他给出的意见是:
   启动主要看powergood in,各路电压,BOOT和SOFT,这些都正常
   限流的话要看看Rocset这个电阻,根据公式限流Imax和Rocset成正比,因此我可以先把它开路,也就是最大限流30A
   DROOP和feedback这些个可以先不用看
   限流的话,依次看看MOS管和二极管是不是短路了,拿掉下管并联的二极管试试

这个二极管D623我拆下测试是正向200欧姆,反向几十千欧,结果拿掉之后,亮机了!

证明就是它是元凶,兄弟说这种片子不容易坏,一般都是外围的mos管、二极管、电容。果不其然。

照他说法,这个二极管拿掉也没事,MOS管有寄生电容来续流,但我还是找来一个反向70V,5A的SB540肖特基来代替挂了的RB081L。

就此修复,驱动波形十分漂亮。

东洋机器连BIOS都是东洋的。

又成功变废为垃圾,感谢观看!

网友A:
一般是过流保护了,就看是电容还是mos或二极管?

网友B:
不错,这个故障如果是我会用烧机法加热成像,可以快速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过流保护了,就看是电容还是mos或二极管?

击穿了都有可能

网友:
感觉有点超出我的认知了

网友:
MOS管内有体二极管,不装也行。过流保护了,能烧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个故障如果是我会用烧机法加热成像,可以快速发现问题~

嗯,这个故障可能无法依靠烧鸡。
首先得断开CPU负载烧鸡,否则最大支持20A的电流,导线烧热了也烧不出来,电压全跑CPU上了。

断开负载烧鸡的情况下,这个二极管拆下之后,反向电阻用万用表测有几十千欧姆,不是完全短路的击穿状态,但是它应该是个动态电阻,也就是说只有瞬间电压的情况下它才呈现很小的电阻。恒压1.5V烧鸡是烧不出来的。

因为我上来也会测各个点的短路的情况,所以一开始就排除短路了,也就无法使用烧鸡大法

网友C:
这笔记本不算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笔记本不算古董,

也对,对于垃圾佬来说算是当打之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个故障如果是我会用烧机法加热成像,可以快速发现问题~

热成像仪真是个好宝贝,可惜我不是专业搞电气维修,否则说什么也得入手一个

网友:
这外援厉害了

网友:
看各位大佬讨论,我一头雾水

网友:
我一般会把过大电流的mos\二极管等都用二极管档量一遍,这种二极管一量就能发现问题。
反正这些玩意,要么开机不工作,要么工作不正常,不工作好弄,不正常才是最难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故障可能无法依靠烧鸡。
首先得断开CPU负载烧鸡,否则最大支持20A的电流,导线烧热了也烧不出来 ...

断掉电感就可以了,瞬间小电阻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恒定电压电流也是一定的,除非瞬间高压出现更严重的软击穿,电路就是一个buck,mos导通时电压是高压远大于1.5v,如果真是那颗续流的问题,就是mos导通瞬间电源高压直接使二极管反向击穿产生大电流然后保护。大于1.5v的电压被电感储能吸收再均匀的释放到负载,断掉电感提高电压再烧就能排除电感之前的短路了,负载后的低压烧鸡需要大电流烧机电源,马宝有卖。烧机要根据电路实际原理灵魂使用,10年维修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掉电感就可以了,瞬间小电阻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恒定电压电流也是一定的,除非瞬间高压出现更严重的软 ...

感谢大佬分享讨论~

断开电感时,1ms的过压保护是后面滤波电容也断开导致。这个时候如果1.5v烧鸡,二极管反向电阻应该在几十K,它不是完全击穿短路,就算上电瞬时电流大,恒定的电流也太小可能烧不出啥结果。

接电感带负载时,几微秒的保护是一个duty cycle内的OC保护,spec上叫做Way-Overcurrent fault。应该就是由于MOS导通瞬间导致的,这个时候烧鸡,就需要你说的大电流,我家里最大只有一个PAN35-5,看来是要搞一个20A的家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分享讨论~

断开电感时,1ms的过压保护是后面滤波电容也断开导致。这个时候如果1.5v烧鸡,二极管 ...

断开电感后电感左面焊盘接高压去烧就能排除续流和低边mos的短路了,buck很常用的烧鸡方法啊,电感右面电容和负载漏电短路就得低压大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感后电感左面焊盘接高压去烧就能排除续流和低边mos的短路了,buck很常用的烧鸡方法啊,电感右面电 ...

它那个续流万用表测反向有几十千欧,没有完全短路。
1.5v下去才几十微安,估计够呛会发热

网友:
东洋的机器应该也有英文的bios。。。话说你这同学妥妥的技术宅。。。。

网友:
热成像对这种保护性故障作用尚难定性。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个故障如果是我会用烧机法加热成像,可以快速发现问题~

你的热成像是啥样的,某宝看了看好贵,最近想修一台杂牌笔记本,大短,就是手里没有这个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