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西数WD61HKVS-78硬盘怎么用到台式机上?此硬盘仅限于海康系统整合中使用?

楼主(2022-05-09):
朋友给了块全新的6T专用盘。启动时能显示这个在硬盘,但在台式机WINPE系统或win系统里都不认,有无解决办法!

网友:
先用PE桌面上的DG软件对硬盘初始化

网友:
用分区软件了没有?

网友:
先分区试一试呀

网友:
海康定制版本?
进磁盘管理看下,应该能看到盘,重新初始化为Windows可用的文件系统。
或者DG也可以干。
全新盘都需要初始化和分区的,然后给定盘符。

网友:
最后一图,左上竖排第二图标的软件(DG),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好像要改一个模式的,dg里面可以改

网友:
大于2T的硬盘需要用GPT模式格式化,开始-》计算机右键-》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右键点击 “转换成GPT磁盘”,分区后就可以识别使用了,不过某些老机器可能还是认不出来。

网友:
用PE启动盘打开PE桌面上的DG软件对硬盘创建分区,最好是MBR格式,兼容性强!

网友:
先换台机器吧,你这套试验机太老了

网友:
先上个磁盘管理界面或者设备管理器截图吧

网友:
你这xp,不支持大硬盘

网友:
上边说的办法已经很全了,一定会用起来。

网友:
大白菜看不到AHCI硬盘模式,要在bios下面把硬盘模式改为IDE。再用分区软件改硬盘,GPT模式 好麻烦

网友:
03PE可能不识别这个硬盘

网友:
只要能认硬盘,没有格式不了的,用DG软件删除原来分区,重新修改分区就行了

楼主:
应该没这么简单!只有寄希望看到有谁解决的方案了。

网友:
只要设备管理器能看到硬盘,都能解决,按8楼操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