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得力富DLF-8050X工业微焦点X射线管/X光管拆解(DLF X-RAY TUBE UNIT)

楼主(2022-05-09):
再拆一只微焦点 X-ray/X光管,得力富DLF-8050X 微焦点X射线管,比较罕见的型号,厂家定制的,必须全网首拆

第一部分:机器三观

铍窗X射线管

80KV 500uA, 微焦管的管电流几乎都是uA 级别的
2019年的机器

封条

四面八方,超多封条,搞得都有点不舍得拆了

电源24V供电接口和RS232接口

油箱皮囊,内外压力平衡的

=========分==割==线=========

第二部分:电源和控制电路

主控板

日本零件占大部分

电源模块,好几个,上面飞线的电路是灯丝供电, 通过LM317T进行稳压供电,居然是直流供电的, 标准的6.3V灯丝供电

瑞萨微控制MCU主控芯片

日本七星链接器,查了一下价格,好几百一个,真舍得用料

电源驱动电路

高压驱动板

电子枪聚焦电源(左);高压和管电流采样(中)——居然是洞洞板搭棚的电路;一级电子枪加速电源(右上);电源转换模块(右下)
电路太乱,大概看看吧

外围全套电路板, 主控板(左); 驱动板(右)

外围电路拆完

========分==割==线======

第三部分: X光一体机核心拆解

铍窗X射线管

原来以为这个是放油的,结果不是,就是个普通螺钉

皮囊

里面整个组件是泡油里的,还有铅板屏蔽

准备注射器抽油,干活干净利索

曾经抽血的玩意,现在只能用来抽油了

油抽干,方便拆解

得4瓶变压器油, 大概1250mL 后面出的油好脏了

拆开油箱,看到屏蔽铅板

好脏

四面铅板屏蔽X光, 屏蔽做的可以

很厚的铅,屏蔽做得可以

可以看到X射线管

接口,下面是升压变压器

插头连线

X射线管

拆X射线管,法兰安装的X射线管

拆出来的X射线管

倍压整流电路,由于是环氧一体灌封的,没法拆给大家看了

升压变压器,绕线很特别,怪不得可以轻松将24V升压到高压

四面铅板,已经拆掉一面

拆下的微焦X射线管

工业微焦点X射线管电子枪接线,比医疗管复杂,医疗管只有灯丝, 而这个多了一级加速和聚焦
电子枪接线:阴极(黑),灯丝(红),加速(蓝),聚焦(白)

拆开铅屏蔽护套

护套内

微焦X射线管,很脏

很脏,擦洗干净先,拍照看得清楚

微焦管的阳极都是很细小

真空中的铍窗

电子枪,电子发射口

铍窗法兰

阳极靶

灯丝通电,能亮

最后 探讨一下:
1.医疗管通过改变灯丝电流来调节管电流,工业微焦管,灯丝供电固定, 通过调节一级加速的电压来改变管电流,和医疗管完全不同,却和老式CRT电视显像管电子枪的原理相似!
2. 这个微焦管,品牌是TAIWAN公司的,但却是MADE IN JANPAN , 估计是日本人给TAIWAN定制制造的,然后他们的产品有销售给中国大陆,再然后就到我手里,被我拆了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全文完***谢谢阅帖***

网友:
这东西不常见,开眼了

网友:
不错拆的很彻底

网友:
围观,这种管子还能用么?例如自己diy个x光透视

网友:
拆的很彻底1支持楼主!

网友:
看你的帖,增长了不少关于放射方面的知识

网友:
那个金属铍好像是剧毒的,激光器里面也有,据说粘到伤口上伤口不会愈合

网友:
楼主是从事X射线相关工作的么?装备都很齐啊 ?

网友A(2022-07-27):
这管子工作时管电流能有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工作时管电流能有多少呢?

看参数是80kv,500uA,就是0.5mA。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射线机是做什么样的?焦点尺寸多大?

网友(2024-09-27):
楼主这个光管还在吗?我这里有设备,可以测量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