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拆解史密斯医用微量注射泵(medfusion WZ-50C6)

楼主(2022-05-09):
这是一个浙江史密斯生产的医用设备,单通道的微量注射泵,里面的电池容量比较小,是镍氢电池包,10节串联,主板带RS232协议通讯接口。

网友:
小电机带动螺杆推动注射泵

网友:
微量泵,小孩生病时挂了好几个

网友A:
打个针也要这么复杂了。。。。。。。

网友B:
感觉好多医用变压器都是R型的,不知为啥

网友:
打麻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多医用变压器都是R型的,不知为啥

成本高的采用最好的元器件。这种设备可能会卖到大几千元,其实里面东西成本不高。

网友:
器件成本不高,但研发、批文。。。。初期成本很高

网友:
家里人住院手术后电解质紊乱,在补钾时好像是见过这个东西。

网友:
这注射泵,往上挂个大针管子,用着可贵呢,按小时收费,一次给挂上好几个泵,我那个病房的一次最多五个泵一起干

网友:
步进电机整个架子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多医用变压器都是R型的,不知为啥

R型变压器是隔离变压器,医疗设备对安全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用隔离变压器可以降低成本,如果用医用开关电源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个针也要这么复杂了。。。。。。。

这是比较特殊的打针,其实是输液,比如幼儿,对剂量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吊瓶无法控制到这么慢的速度,只有用这种微量泵,一针能打几个小时。

网友:
做工感觉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多医用变压器都是R型的,不知为啥

新款的已经是用开关电源了,这个泵十年

网友:
专业设备就是用料比较好

网友:
有点类似电影里面死刑注射

网友:
外观现代  但内部设计做工好像80年代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多医用变压器都是R型的,不知为啥

我觉得就是为了显得高大上,能卖上价。

网友:
高可靠性,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