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数显电烙铁增加指示灯、休眠、强制加热功能

楼主(2022-05-09):
前几天发了数显电烙铁拆机帖子:80W数显调温电烙铁拆解测试/附电路图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今天为该烙铁增加三项功能:
1、发热指示灯。在烙铁芯两端并联led和限流电阻。增加指示灯可以方便的查看加热情况,加热时每秒闪烁1次,恒温时指示灯熄灭。试着将烙铁头插入水中,指示灯急速闪烁,可以看到该烙铁确属调温烙铁,不是简单按固定占空比或固定功率设计。

2、增加休眠功能。由于买的是21元的低配版本,烙铁不带感应休眠功能。现增加休眠功能在单片机12脚(电流监测端)增加水银开关和220k下拉电阻到gnd端。原理:正常工作时烙铁头朝下水银开关不导通,采样电流无影响。当电烙铁搁置在烙铁架时,烙铁头倾斜朝上,水银开关导通,采样电压被r3(56k)和220k电阻分压。为原值的80%。此时烙铁温度降低近100℃。实测350摄氏度时休眠温度为240℃,而烙铁设置420摄氏度时休眠温度为290℃

3、增加强制加热功能。属于鸡血模式、暴力模式、自毁模式。这个功能不建议增加。好多坛友反映恒温烙铁不如普通不调温电烙铁,在大面积接地、大物件焊接时温度提不上去。遂增加此功能。增加了5.8mm按键开关,当按下开关时进入强制加热功能,不受单片机温度限制。经测试此时功率为80W左右,80W的功率加在900烙铁头上真的很恐怖。30秒烙铁芯被烧的通红。只用1分钟时间,我的崭新纯紫铜刀型烙铁头被焊锡融秃了,不锈钢套管也发黑了。估计需要半小时烙铁手柄也会烧坏。更长时间还有其他危险。
因此,强烈建议自用烙铁可以考虑,共用烙铁切不可增加强制加热功能。

另外经测试,烙铁芯烧红后,只能等拔取电源冷却才能被调温电路接管

最后上改装后的整体电路图

内部细节图

网友A:
改进得不错, 就是比较费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进得不错, 就是比较费烙铁头

铜和焊锡在高温下,溶解特别快,生成絮状坚硬合金,小刀刮不下来。只能用锉刀再修整了。

网友:
改进后更好用了。

网友B:
改得不错,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得不错,多少钱买的?

23元买了1个,今天21元又买了1个。40元两个比68元牛肉白光香。也比50W的936焊台好用。耗材便宜,每个烙铁头1元,烙铁芯5元。不需要带笨重的电源。烙铁头热容大。烙铁功率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3元买了1个,今天21元又买了1个。40元两个比68元牛肉白光香。也比50W的936焊台好用。耗材便宜,每个烙铁 ...

这个价格很香啊,升温速度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很香啊,升温速度快吗?

冷态电阻仅150Ω,开机峰值功率超200W,由于受结构限刻,20秒化锡。比国产50W的936焊台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和焊锡在高温下,溶解特别快,生成絮状坚硬合金,小刀刮不下来。只能用锉刀再修整了。 ...

所以现在的烙铁头外面都有镀层,避免腐蚀

网友C:
这个强制加热功能不错,有空也给我的烙铁加一个,有时候焊大焊点时要把温度调到最高,焊完又要调下来,麻烦,加个微动开关就方便的多,不过有的线路不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强制加热功能不错,有空也给我的烙铁加一个,有时候焊大焊点时要把温度调到最高,焊完又要调下来,麻烦 ...

实际上220V电压,电烙铁电流并不大,可以直接用小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态电阻仅150Ω,开机峰值功率超200W,由于受结构限刻,20秒化锡。比国产50W的936焊台快 ...

这个真不错,后期成本也便宜

网友:
这个比较费烙铁头

网友:
我的T12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
一个jbc245头子就100多,对比一下这个还挺便宜

网友D:
我的黄花907有一次也是红了 失控了 不知道为啥  拔了电又好了

网友:
在看看楼主的烙铁帖子,也去看看,在想要不要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和焊锡在高温下,溶解特别快,生成絮状坚硬合金,小刀刮不下来。只能用锉刀再修整了。 ...

找一个竹柄钢丝刷试试三下五除二就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黄花907有一次也是红了 失控了 不知道为啥  拔了电又好了

送给我吧哈哈哈哈

网友:
黄花907是用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二极管反向并联代替双向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