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固态果然很爽,给新戴尔笔记本加固态硬盘SAMSUNG SSD980

楼主(2022-05-09):
原来的那批戴尔笔记本经常死机,现在有了换机的机会,就换了一个新的
配置R75800H,16G,512固态,由于装不了机械,公司又给后配了1T固态

拆后盖

塞支架

原机固态

两条8G内存

散文件对靠200m左右

大文件对靠1个多G

开后盖的时候把一个小卡扣弄断了
后盖子盖不严实了

固态果然很爽,速度起飞啊
还有这笔记本的卡扣也太细了,这么小心还是断了

那么大的壳子,四周都是这小卡扣
实际使用发现AMD的CPU好像发热是比因特尔的大
原来的CPU是i7的,同时开3个博图,发热也不大
这个AMD的,多开软件,风扇噪音特别大,快赶山台式机的风扇噪音了

网友A:
断掉的那点用胶粘回去就是了。

不过现在估计你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B:
老实说我看了几遍没看出来撸主标的"原机固态"是哪个...

话说这公司给配这么好的本子,看来不是一般的企业...

网友:
可以装2个固态?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牛

网友C:
新装的第二块硬盘没考虑散热吗?

网友:
你给的原机固态那个图是WIFI,原机固态安装在主板标识SSD1的位置,和SSD2你加装的这个位置是对称的

网友:
这速度很哇塞

网友:
又可以再战几年了

网友D:
话说1TB办公是不是有点浪费啊,再说重要文件我都备份外置机械硬盘,毕竟固态丢了很难恢复

网友:
这电脑得一万多吧

网友:
速度肯定很快吧

网友:
这电脑真的不错

网友:
新电脑就是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掉的那点用胶粘回去就是了。

不过现在估计你已经找不到了。

确实找不到了,实在太小了,而且还比较紧,我用塑料卡片撬开的
就是感觉不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我看了几遍没看出来撸主标的"原机固态"是哪个...

话说这公司给配这么好的本子,看来不是一般的企业.. ...

原机那个在铜片后面,我照错了,我以为那个wifi是固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装的第二块硬盘没考虑散热吗?

我也不知道啊,需要考虑散热吗?我看原机的有散热
也没给配散热呀,是不是不经常读取可以不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1TB办公是不是有点浪费啊,再说重要文件我都备份外置机械硬盘,毕竟固态丢了很难恢复
...

西门子现在的软件都比较庞大,而且工控的软件也比较杂,有的时候还要用虚拟机装一些旧版的软件
博图一个版本就15G多,要装几个版本,还有软件备份,如果再用虚拟机装,一个虚拟机装完基本就50多G了
如果不装软件备份,500G就基本够用,但是为了避免程序瘫痪,都要留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