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一个老气体探测仪

楼主(2022-05-09):
去废品收购站逛逛,不小心顺手了一个貌似气体检测仪的小盒子,也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东西,回来就顺手拆了。

就这模样,是重庆无线电二厂出产的。

是瓦斯、还是沼气检测仪?行家判定。

开拆,上面的一块电路板,已经很陈旧了。陶瓷片蜂鸣器,
陶瓷片上边本来应该有一个放两节一号电池电池盒的,没了。

指示灯,每边各三颗,当检测到特定气体以后,指示灯发光,
陶瓷片同时发出声响。

有螺杆固定住的黑框框,气体探测头,

上面的电路板,正面有两块集成电路不知道做啥用的。
下面的电路板露出来了。

电路板上的芯片型号清晰可见,有一颗是东芝的。

这块芯片看不出是哪个厂家的。

气体探头,封装的很好,估计撬开也就毁了,留着吧。

第二块电路板正面是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三颗数码管,
应该是显示气体浓度的。

集成电路的型号。

还有一块小集成电路,应该是稳压电路,那颗玻璃二极管现在很少见了。

报警灯是前、后、左右侧边各三颗。

左边的三颗螺杆应该是调整报警灵敏度的,右边的是电源开关。

拆解完毕,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A:
上电测试下,说不定还好的

网友B:
CH4 甲烷。应该需要特定传感器,而且时间久了会过期。

网友C:
面板上标注得很清楚了,CH4,甲烷,据说澳大利亚的牛太多,放的屁含有大量的CH4,造成全球气温上升。。。。。。。。

网友C:
那三只红色LED叠罗汉?玩3P????

网友:
德州仪器的标志都不认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测试下,说不定还好的

应该是两节一号干电池串联的,哪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4 甲烷。应该需要特定传感器,而且时间久了会过期。

是吗,这个倒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上标注得很清楚了,CH4,甲烷,据说澳大利亚的牛太多,放的屁含有大量的CH4,造成全球气温上升。。。。 ...

有这种说法?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三只红色LED叠罗汉?玩3P????

应该是为了报警更加醒目,才这样设置的吧?

网友:
这是过去的瓦斯检测器,煤矿必备的东西。肯定是MA认证前的产物,否则根本不能下井。

网友(2022-12-05):
那三颗LED的排列,真的是不能明白,有什么特殊用途吗?

网友(2023-09-28):
这个是催化燃烧的吗

网友:
那三颗LED的排列,分别指向外壳上的三个窗口,左右都有,它们以轮流闪色的方式显示,与蜂鸣器一起,鸣叫和模拟不断转变的警灯,以构成形象的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