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铅酸蓄电池60v充电器改72v充电器变灯

楼主(2022-05-09):
60v充电器改72v使用,红圈处是添加的10k电阻,现在输出电压是85v,现在充电灯不变颜色,应该怎么改才正常

网友A:
感觉这样不行,什么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不行,什么方案的?

3842+358 +431,一个8脚芯片看不出来

网友B:
电压加高了电流降下来了,没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加高了电流降下来了,没有什么用。

输出电流正常,就是变灯电路不会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