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种钨钢钻头很牛吗

楼主(2022-05-09):
贵的要命。硬度不知如何。

网友A:
比买螺丝送的强很多,,打墙有感觉了,打塑料不卡顿,打木头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买螺丝送的强很多,,打墙有感觉了,打塑料不卡顿,打木头也可以

,这本来是用在加工中心上的,硬度超强,但很脆,不能受大的弯曲,会断。手持电钻不推荐此钻头,会崩牙,会断裂

楼主:
台钻用,,直上直下吗。。不实用

网友:
非常脆。。。嘎嘣脆。

网友:
手电钻用不合适吧,台钻应该没问题。钻头长度很短嘛。

网友:
高精度 高硬度 高转数  小进给
一般精密机床用,有主轴有廣量的 不适合。

网友:
专业设备专业用,没用过不说话,这东西也没铜,不建议拆

网友:
钨钢钻头很硬

网友:
这个不错,可削淬火料,只是太贵

网友:
钨钢钻头是硬质合金的

网友:
如果想用高硬度的可以考虑刃口焊接合金钢的钻头

网友:
好东西,不会用,用不好的话就嘎嘣脆了

网友:
钨钢可以划玻璃

网友:
起码听起来是很牛的啊。

网友:
我做机床的,有时候会用到,手动工具没用过这个,刃口容易崩,在低硬度材料钻孔这个并不比高速钢的好用。不建议手动工具使用,不建议在低精度主轴使用

网友:
这个钻头打不锈钢可以  打峰钢锯条不行 最好台钻用
手电钻用容易断  而且掉地也容易断
用钻头要根据什么材料去选择的

网友:
买的钨钢的pcb钻亚克力很好用。

网友:
手电钻买点便宜的用就行了,这玩意浪费

网友:
这个我也有,我用来打砖墙或瓷砖的,很好用,容易蹦口,不怕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