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拆坏了

楼主(2022-05-09):
打算拆岀来加点油,本来是好的,看到轴套上面的毛毡像是灰尘,用螺丝刀拨了几下加了点油。现在装回去手拨有点卡但能转动,只是一通电就嗡嗡响抱死了,难道只能重新买个45w电机?

网友:
4角螺丝松开,重新紧一下。对角顺序逐渐紧,别一下给紧死了。

网友:
展示外观吗?  外观没有看头???

网友A:
没用换,拿个木棍横向在不同方向敲敲电机轴一般就会好了,别问为什么,如果一定要问就拆开自己看

网友:
把轴用木头敲一敲,里面那两个轴套是万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换,拿个木棍横向在不同方向敲敲电机轴一般就会好了,别问为什么,如果一定要问就拆开自己看 ...

卧槽,好了。感谢大佬

网友:
按楼上的方法轴用木头敲一敲就行

网友:
偏磁了,就是转子没有居中,螺丝松开,看转子缝隙调整外壳位置,上紧后用螺丝刀木柄敲击转子四周,让轴套与转子同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卧槽,好了。感谢大佬

您太客气了,敲敲就好了吧,想必您也知道为什么敲敲就能好使的原因了吧,这种电机很多都是直接使用两个轴套固定到电机壳两端的万向卡座上面而没有使用滚珠轴承,这样在拆装的时候很容易让两个轴套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使轴套与电机轴不在一条直线上,在不同方向敲击为使轴套复位从而与电机轴在同一直线上工作,使用木棍而不用铁锤是避免电机轴因为大力磕碰而受到损害。
能给您提供些许的帮助十分开心,祝身体健康

网友:
上润滑油+敲一敲是正解

网友:
楼上大神们都说了,敲敲更健康

网友:
该说的楼上的兄弟们都说了,没有条件我创造条件也要再说一个:如果没有木棍,可以用螺丝刀的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太客气了,敲敲就好了吧,想必您也知道为什么敲敲就能好使的原因了吧,这种电机很多都是直接使用两个轴 ...

非常精彩的回复,热心的时师傅,点赞。

网友:
以上都是老司机,回复都很到位,而时师傅的回复最为详细,言语也很礼貌。

网友:
多谢各位老司机,我的也是保养完后,也是抱死,打算用这方法一试,看来多点在论坛提问,是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论坛那是杠杠的!

网友:
真是实践出真知呀!以前拿榔头敲过的,汗!

网友:
两个轴套不同心了 敲是正解

网友:
应该是轴套废了,换电机吧。

网友:
学习了,试一下,风扇开一晚上,第二天就很难启动,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