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拆二个SSD,大家给看看!!做U盘要用哪个主控?

楼主(2022-05-09):
拆二个SSD,大家给看看!!
第一个INTEL PRO 5450s  128GB
第二个金泰克S300  240GB

全都是TLC没有玩,很慢,缓外写入才50左右,做成U盘吧,240的颗粒可以用哪个主控?128的可以用哪个主控?最好是慧荣!可以用3281?或是3280?

网友A:
我觉得2246EN应该够了。

网友B:
直接配硬盘盒,当大号U盘不行? 做成U盘估计一个样,等于白花钱

网友C:
上2258xt吧,,或者ps3111

网友D:
硬盘坏了吗?没坏做成移动硬盘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配硬盘盒,当大号U盘不行? 做成U盘估计一个样,等于白花钱

以经有了,主要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坏了吗?没坏做成移动硬盘也不错

太慢了,不好用,也有了,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2246EN应该够了。

只想做U盘,不要SS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2258xt吧,,或者ps3111

固态U盘吗?PS3111是不是容易掉固件,手里有4个3111都是掉固件的!!3个TLC一个MLC,MLC改成U盘,TLC的不要了!

网友E:
非得改u盘的话,就3281吧
不过更建议别折腾了,套个硬盘盒当移动硬盘用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得改u盘的话,就3281吧
不过更建议别折腾了,套个硬盘盒当移动硬盘用多好 ...

很是感谢!!我去大树家买3281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想做U盘,不要SSD了,

U盘也可以用2246E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也可以用2246EN的。

TLC用2246EN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奢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TLC用2246EN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奢侈?

2246EN的兼容性比较高,MLC、TLC,很多颗粒都支持,性能也不差,开卡难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的兼容性比较高,MLC、TLC,很多颗粒都支持,性能也不差,开卡难度低。 ...

我去试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个512的来开,不行就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试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个512的来开,不行就这个了

别听2楼胡说了。2246en什么时候能开TLC了。

网友F:
29F64B2AMCTH2M SM3281,PS3111,2258XT都可以,钱多也能上2258H

楼主:
引用 网友F:
29F64B2AMCTH2M SM3281,PS3111,2258XT都可以,钱多也能上2258H

那就3281了吧,先试试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46EN的兼容性比较高,MLC、TLC,很多颗粒都支持,性能也不差,开卡难度低。 ...

46en支持TLC了?

网友:
32x系列的哪个便宜上哪个,好像都能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