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索尼电视,开机指示灯亮,不显示。

楼主(2022-05-09):
有个索尼电视kd-55s8500c,开机指示灯,然后熄灭,无显示不开机,多开几次,就闪红色指示灯8次,循环亮。屏号T550QVR03.0,请教一下,有没有替用的主板,或者能驱动的主板。感谢

网友:
我的大法刚过保,四个角大面积坏点,倒霉

网友:
驱动板4个电容旁边的连接线插座插拔看看

网友:
万能的马家应该有板子的。

网友:
台湾友达屏。
关键是得确定故障。
主板要同型号的才行,才能和逻辑板配合工作
机器都拆了,开机顺手量测一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根据我的判断,有可能是背光短路导致保护了,因为一开机指示灯闪烁8次就是一种故障代码。个人建议你先在网上查一下该机指示灯闪烁8次的故障代码,根据故障代码判断具体故障位置,不要盲目换板。

网友:
网上应该有二手板买

网友:
要不就先查电源板的输出是不是都出了,或者和淘宝卖家说好,两个都定下,换上哪个好了,退另一个。或者直接问卖家,让他来帮你判断下故障件是哪个。

网友:
今年年三十那天,我家的索尼65x8500F的电视也是坏了,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什么都不亮,后检查,电源板上有一个二极管短路了,更换了一个更大耐压及电流的二极管上去,好了。

网友:
先检查电源输出是否正常,然后就是看看网友所说的是不是伴音电路的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本人是个小白,慢慢摸索中,还是马家找个板子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本人是个小白,慢慢摸索中,还是马家找个板子算了! ...

我也是个小白,支持你,关注你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