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模拟示波器的Y轴驱动电路

楼主(2022-05-09):
光 束除了在水平扫描线外,在上下轴也有类似的驱动电路,电压一般一百多V,中间位置也就是一半,最近看到电路有高手可自行分析,设置基本点后靠输入信号进行放大得到从底部0到上百V的电压反应在屏幕上不同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