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设计一个电压判断电路

楼主(2022-05-09):
科沃斯扫地机镍氢电池款,判断电池充满是热敏电阻10K下降到4k. 想改4串锂电 。原电池接口 4P  ,1,3 电池B+ B- ,2.4 接热敏电阻。请大神帮忙设计一个电压判断电路,电池电压充到16.8v,用于模拟充满。 初步想法是买个电压比较模块+继电器 。不知道可行不? 比如LM393。

ps:集中回复感谢楼下几位热心坛友对热敏电阻判断充满电池质疑,本贴不讨论镍氢电池充满判断标准。原主机为10串镍氢电池,充满14v左右,负载中11.8v低电压回充停止工作。直接替换4串锂电池,原充电电路可以充电到15.7v左右,如果不接热敏电电阻,机器芯片不判断电压,不会显示充满,到极限电压15.8 ,会报错。关机重开,工作没问题,回充也没问题,就是断点继续清扫功能不能用了,电量永远不会显示充满。

网友A:
比较器或者运放+MOS管或者三极管。
补充:需要接成迟滞比较器,门限电压16.7V-16.8V。

网友:
我觉得,不是这样判断的,这是判断温度,不是判断充满吧?

网友B:
这估计方向弄错了。哪种充电器充满标准是以热敏电阻判断的?

网友C:
打算用原来的镍氢充电器充锂电池组?若是要换成锂充电器,可利用充满转灯信号给扫地机;也可以给锂电池组加装电量指示灯,取指示灯的信号通过光耦控制,电量100%时赶快去干活,电量低于25%时赶紧爬去充电。

网友:
镍氢电池不是靠热敏电阻判断是否充满的。热敏电阻是监测充电时,电池温度的。

网友:
热敏电阻的作用是防止充电时电池过热发生危险,不是充电完成与否的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估计方向弄错了。哪种充电器充满标准是以热敏电阻判断的?

就是这样的,多个型号测试。我一短路热敏就显示充满。换锂电池电压冲到15.7v都不显示满。镍氢充满电压在1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算用原来的镍氢充电器充锂电池组?若是要换成锂充电器,可利用充满转灯信号给扫地机;也可以给锂电池组加 ...

谢谢,能详细说说嘛,这是一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或者运放+MOS管或者三极管。
补充:需要接成迟滞比较器,门限电压16.7V-16.8V。
...

感谢指导,如果能给个电路图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如果能给个电路图更好

没有基础就淘宝搜<4串锂电充放电>,10块钱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基础就淘宝搜,10块钱还包邮。

没找到 ,都是保护板,方便提供链接吗

网友:
换了也没用,镍氢电池跟锂电池充满判断算法完全不一样。换锂电池必须换充电电路,不然锂电池充爆了可不是小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 ,都是保护板,方便提供链接吗

很多充放电带均衡的。不确定你想要什么样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