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每次开机都掉时间?用焊接法给电脑小主机更换CR2032纽扣电池

楼主(2022-05-09):
用了多年的富士康小主机,从前年开始就出现开机错误提示,每次都要重启才能正常,而且进入系统后时间不准了,这是典型的CMOS电池没电了。

原来以为主板上是有电池座的,想着拆开直接扣下来装上去就OK,拆开后傻眼了,竟然是点焊上去的

拔下插头

电池已经漏液并干涸

之前在数码值得买有搞了一些南孚传应的电池备用,因为之前看坛友问过这个问题,纽扣电池是否可以焊接,也有坛友焊接爆炸的案例。一开始想当然的以为可以用热缩管来固定,发现容易接触不良,或者时间久了也容易接触不良,所以热缩管的方法失败。

还是用焊接的办法吧,虽然有风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先把电池表面用刀子刮一刮,方便上锡;
2、把焊台的温度调到最高,这样可以缩短焊接时间;
3、给插头引线上锡,待用;
4、给电池上锡,注意时间不要超过2秒!焊完后马上用嘴巴吹气降温;
5、同样焊线的时间也不要超过2秒,搞定。

焊完后测量一下电压,正常

装机搞定。

网友:
把那两个小片拆下来按原样贴到新的上去,用电工胶带包起来就OK了,我的破本就是这么弄的,根本不用动烙铁

网友:
买个座子焊上以后换电池就很方便了

网友:
2032电池上焊接引线是个技术活,不锈钢不大好焊接,稍慢一点,电池怕是要被烫坏。

网友:
其实不用焊,用绝缘胶缠一下就行,两极接触上就行,

网友:
我的本子换电池焊过,很好焊的。

网友A:
https://s.click.taobao.com/vxh96Yu
2.37包邮10个,没必要折腾。

网友:
我想拿个磷酸铁锂电池代替,满电电压,正好是3.2~3.3V左右,非常适合代替

网友:
不锈钢的也能焊啊?18650、26650我都能焊,就是不会焊这个不锈钢,还有铝

网友:
焊过的容易内伤,表现是内部漏电,自放电快,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两个小片弯成u形状,热熔胶布完事

网友:
焊接时间短,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有专门的电池座的,这样更安全。

网友:
电池座或胶布应该都稳固

网友:
买点纽扣电池座,做后备,空间大放得下。

网友:
我给大家支一招懒人妙法:随便找两根导线把原装电池插销接出线来,剪掉废电池,然后找个新CR2032把接出来的线头用电工胶带缠在电池两级上,最后找个小夹子把线头夹住,让其紧紧贴在电池两级上,外面再用电工胶布包一层就可以把插销插回原位置了,压电池那端的时候注意极性,不用动用烙铁,不用花钱买座子,甚至不用怎么动手,轻松搞定,此方法适用于任何需要纽扣电池供电以及临时给有插销的元件供电的场合。

网友:
点焊机拿出来搞定它

网友:
不锈钢不好焊接没有一定的技术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s.click.taobao.com/vxh96Yu
2.37包邮10个,没必要折腾。

这就是正解!

网友:
这个电池漏液很少见,都是自己买个电池用点焊机点焊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