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蓝牙遥控器离远一点就断开了,怎么加装fpc模块增加距离

楼主(2022-05-09):
请教遥控器怎么加装fpc模块,遥控器离远一点就断开,看帖子可以加装fpc就好了,遥控器找不到应该装在哪里求大神指点。一图是我的遥控器,二图是别人装的

网友A:
你遥控器的红外呢?

网友:
供电正常吗?可以在R20位置连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遥控器的红外呢?

蓝牙的,没有红外LED。

网友:
若是有万用表,可以测试一下,遥控器工作时(按键按下时)电池上的压降,有时是电池没电的原因。
不是这原因再想别的方法。
比如看看蓝牙天线的外围有没有电容电阻啥的,他们有没有失效,把遥控器拆开,放太阳底下晒晒。
看看手边有没有外接天线(比如说蓝牙耳机的陶瓷天线)替换掉原来的板载天线,其实有时候乱焊一条线当天线,效果都比板载的好。

网友:
应该发正反两面的照片才好判断吧

网友(2023-02-16):
买个蓝牙的天线,可以选那个软pfc的,馈线接地,信号线接R20

网友:
软pfc的,馈线接地,信号线接R20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电压低了

网友:
蓝牙距离本来就短,而且抗干扰也差

网友:
加装fpc就好了

网友:
内置天线太短了,在电阻R20处接一个外置天线试试吧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