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AD 怎样画头尾是方的线

楼主(2022-05-09):
有搜索过没有搜到,有朋友知道吗?希望朋友们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就是如蓝圈中的线

AD默认画出来的线是下图中上面那一段一样头尾都是圆弧形的,我要直接画出像下面那段一样的头或者尾是方的线,而不是用焊盘来实现

网友:
头尾是方的线

不理解

网友A:
个人认为这种拐角的更好,这两个角上有其它的的线路拐角不影响,简单画个图:

网友B:
画圈处是个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圈处是个焊盘。

用焊盘方式是可以实现,我是要直接画出来就是方的

网友:
AD默认画出来的线是下图中上面那一段一样头尾都是圆弧形的,我要直接画出像下面那段一样的头或者尾是方的线,而不是用焊盘来实现,这样说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种拐角的更好,这两个角上有其它的的线路拐角不影响,简单画个图:
...

教科书里讲的画板子与制作中,走线应该像你说的那样拐弯处不能是90°的直角,但我看到在高频电路中走线拐弯处绝大部分是90°的直角

网友D:
覆铜或者实心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覆铜或者实心填充。

直接画是实现不了?要用辅助方法才可以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教科书里讲的画板子与制作中,走线应该像你说的那样拐弯处不能是90°的直角,但我看到在高频电路中走线拐 ...

你提到的高频电路应该指的是射频的东西,波导之类的。
高频电路你敢走直角?会被人打死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教科书里讲的画板子与制作中,走线应该像你说的那样拐弯处不能是90°的直角,但我看到在高频电路中走线拐 ...

这个不清楚,不过我看内存上的蛇形走线好像都拐角都是弧形的...

网友:
直接铺铜即可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铺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提到的高频电路应该指的是射频的东西,波导之类的。
高频电路你敢走直角?会被人打死的哦。 ...

是的,高频信号放大与高频功率放大里,特别是功率放大里直角拐弯用的更多,不过直角拐弯处的外侧要切掉一部分

网友F:
末端是焊盘。方的也没啥实际意义啊。

网友:
铺铜太麻烦,直接能画出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末端是焊盘。方的也没啥实际意义啊。

肯定有意义没有意义我就不会问,如果画像下图中圈中的那种线路就不用填充方式那么麻烦,

网友:
直接上EDA365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