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也用RX8025改一个时钟和一个自动打铃仪。

楼主(2022-05-09):
最近学习了坛里的几个用RX8025增加时钟精度帖子,终于也开始对家里的电子时钟下手了。

首先,买的二手RX8025T和RX8025AC,几毛钱一个。还有某创打的sop14转接板:

电子时钟拆开内脏:

找了一圈没找到焊RX8025T的焊点图,下次拆开再补吧。

11月买来用了几个月,有天断电后,再充,发现电池几天就撑不住了,于是乎,把电池拔了,接两根线,焊个手机电池上去。这电池老有历史了,还是非智能机时代的,看看能用不。

最后,RX8025T转接板放这儿:

电池放底下:

完工。

公司有个自动打铃仪,也是不准。开始一两月调一下,后来就懒得理他了。现在正好改造一下。

拆开这样的:

先记下线序

竟然是一节电池的,于是乎,又停下来购买了适合单电池的RX8025AC。

后来查了一下,这东东用十年了,这颗双鹿电池真是坚强!!!

焊上板子点上热熔胶:

挂起,希望以后不用再爬梯子调时间了。

网友A:
那喇叭看着就有恐惧感,我这里很多有一模一样的,天天放超级吵的铃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喇叭看着就有恐惧感,我这里很多有一模一样的,天天放超级吵的铃声。

公司还比较人性化,打铃时长默认10秒,后来打家都说太短了,就调到了18秒。

主要是上午的下班铃声,不要错过去干饭,:-)

网友:
这玩意真的很准,改了几个时间真的精度提高很多很多

网友:
那种时控开关,到了我手里,我只会拆了按键板和显示屏,然后加个5号电池盒给改成个桌面小时钟用

楼主:
早上又拆开,加几张电子时钟的图,看回复里能发出不:

老电池还是不行,又没电了,改天换个好点的。

网友B:
自从用了RX8025,再也不想用DS1302了,我已经被1302深深的伤害了,也许它是在背晶振的锅,但是我业余条件下也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用了RX8025,再也不想用DS1302了,我已经被1302深深的伤害了,也许它是在背晶振的锅,但是我业余条件下 ...

谁用谁知道,呵呵!

不改动电路和程序的情况下,之前查到,RX8025也可以作为DS1302的输入。像接有源晶振一样,把DS1302的晶振引脚X1接RX8025的输出脚3,X2悬空。

不过这个操作我还没试过。

网友:
RX8025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现有时钟改装RX8025是最佳选择,如果新购电子钟,无电波或者WiFi授时功能情况下,DS3231时钟是最佳

网友:
好奇一节五号电池会有多少误差.尤其电压偏低时候

网友C:
怎么改?这是直接替换晶振了吗?

网友:
好东西就要与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这是直接替换晶振了吗?

是的,更换32768晶振。

建议你去看看下面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page=1&tid=181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