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为了让硬盘躺平,废了一天时间对c2黑裙改造一下

楼主(2022-05-09):
经常看见论坛里有坛友经验教训就是硬盘要长寿就要躺平,想想可能那个重力或许有点影响,为了资料还是听人劝吃饱饭

纱窗版c2

内部硬盘原来是立放的。

硬盘架上和自己做的架上安装。

没有相关折弯冲孔设备,只能就地取材,拆了2个电源壳,裁剪一下。安装硬盘是这样的。

装到机箱里面明显利索些。

顶部3.5寸大硬盘也是躺平。布局自我感觉还不错。

网友:
看来我的两台NAS姿势都不对

网友:
理论上是有影响,其实没啥事的

网友:
感觉上面那块硬盘有点不稳。

网友A:
平放在赤道线上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放在赤道线上是最好的

还有地球自转的影响

网友:
好多硬盘阿

网友:
我的硬盘在抽屉里躺平。

网友:
躺平的感觉 是2.5的本本硬盘啊。黑群用本本盘经用吗?还有感觉你用的大板,都不省电。

网友:
防尘网建议加一层海绵。

网友:
很多机箱都是竖着放  还有翻过来放的

网友:
想怎么放怎么放,跟HIFI一样,玄说

网友:
原来怎么放就怎么放

网友:
主要还是你这里面一开始的布局就乱,如果一开始都全是横装或是竖装,那只需要把顶箱转动上对应的角度就行了

网友B:
躺平有什么道理吗?磁头是双面的,一面仰着一面趴着就长寿了?

网友:
有才,会折腾

网友:
最好是平放,dell机器都是平放的

网友:
服务器的硬盘大部分都是竖装的

网友:
2.5的盘容量都不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躺平有什么道理吗?磁头是双面的,一面仰着一面趴着就长寿了?

对啊,竖着才是正道,两名磁头受理均衡,都是弹簧的压力,没重力加成。